[其他ST产品] touchgfx的ui控件非常多的时候容易死机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3-03-29):
由于项目比较复杂,ui上控件以及容器比较多,包括文本和动态文本都很多;当再增加文本或者增加ui图片的时候容易HardFault_Handler程序卡死;目前测试发现增加定义 几个动态文本 就死机,删除之后正常;也遇到过增加一张图片之后死机,删除图片之后就正常;
使用特权更多操作

网友A:
载量过大了吧?东西太多确实容易死机,这很正常啊,

网友B:
应该是载量过大死机了

网友C:
特权操作?

网友D:
可能是存储不够了,导致的

网友E:
堆栈溢出了吧,不然也不能出现这种情况呀?

网友F:
你可以写个log,看看程序死在哪里了

网友G:
估计是你程序哪里逻辑有问题吧,进到了硬件中断

网友H:
进硬件中断一般都是堆栈溢出导致的

网友I:
你有看门狗么?如果长时间不喂狗也会进到中断吧,然后重启

网友J:
你用的是哪款MCU啊?是不是全局变量定义的比较多呢?

网友K:
你用正点原子的demo跑一下,保证硬件没问题呗,然后再自己改改

网友L:
听你描述的意思估计是溢出了吧,看看编译后的程序大小之类的

网友M:
按理来说不应该的,加几个动态文本也不能死机,可能是你全局变量弄得比较大

网友N:
是不是堆栈溢出了

网友O(2023-06-08):
载量过大了吧?

网友P:
由于项目比较复杂,ui上控件以及容器比较多,包括文本和动态文本都很多;当再增加文本或者增加ui图片的时候容易HardFault_Handler程序卡死

网友Q:
目前测试发现增加定义 几个动态文本 就死机,删除之后正常

网友R:
也遇到过增加一张图片之后死机,删除图片之后就正常;

网友S:
你有看门狗么?

网友T:
太多东西真的很容易崩溃,这很正常,

网友U:
是不是栈溢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