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CUBEMX新版本bug,STM32H750时钟无法配置超过400Mhz

楼主(2023-03-29):
如图,不管是老版本工程导入还是新建新版本,没法设置超过400Mhz,文字又提示不能超过200Mhz。

网友A:
到底是400还是200

网友A:
觉得不可能有这个BUG

网友B(2024-02-05):
输入电源电流环路

网友C:
单片机一般都有内部程序区和数据区

网友D:
CPLD解密,DSP解密都习惯称为单片机解密

网友E:
输入电压端上测得的值比它实际

网友F:
引线的长和宽影响它的电阻和电感量

网友G:
它们的放置要尽可能靠近

网友H:
大部分单片机都带有加密锁定位或者加密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