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VC 和 STM32F205VC程序兼容问题?

楼主(2023-03-29):
STM32F407VC 和 STM32F205VC芯片使用的功能是一样,程序能兼容吗?做到兼容有什么要求?

网友A:
内核都不一样,亲

网友B:
程序估计不能完全兼容

网友C:
其实你可以把内核部分换掉,基本应用应该不用变的

网友D:
做到兼容需要自己移植呗

网友E:
你可以看看官网,F2和F4移植的方法

网友F:
程序基本上吧,不能兼容

网友G:
这俩系列都不一样,能兼容很难啊

网友H:
估计寄存器能一样,但是内核不一样,你可能需要完全自己移植一下

网友I:
话说,你这种操作估计程序就算是down到F4上,也不能运行吧

网友J:
兼容不能的,自己移植一下吧

网友K:
它们具有不同的核心、外设和Flash/RAM大小等硬件特性, 程序并不兼容。

网友L:
这个内核都不一样,需要移植的

网友M:
如果要将针对STM32F407VC的程序移植到STM32F205VC上,需要进行相应的修改和适配

网友N:
两者具有不同的内部结构,使得它们在寄存器映射、时钟配置、中断处理等方面存在差异。

网友O:
硬件差异较大, 程序并不兼容。

网友P:
核不同不兼容

网友Q:
HAL库更换一下,自己的应用层应该还好。

网友R:
你现在是想升级嘛?做到兼容就是把代码写好。

网友S:
头文件等肯定是不一样的,很难做到兼容,搞两套程序把。

网友T(2023-05-03):
程序不能完全兼容

网友U(2023-06-06):
做到兼容就是把代码写好。

网友V:
两者具有不同的内部结构,使它们具有寄存器映射、时钟、中断处理等功能。

网友W:
这个仁不同,需要移植

网友X:
程序评估不完全兼容

网友Y:
要改内核的,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