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mp157d 主频无法达到800mhz

楼主(2023-03-29):
我在移植tf-a 2.6 版本和uboot 2021.10 版本后发现mpu主频是650mhz ,我的芯片是mp157d的型号应该是要跑到800mhz的,移植测试用的开发板用的是分离式电源,没有采用st官方推荐的电源控制新品。推测可能是电源芯片验证没通过,导致主频降低为650mhz,请问应该修改哪个地方让主频跑满800mhz

网友A:
电源芯片验证没通过

网友B:
为啥要跑满800mhz

网友C:
不一定是电源的问题,看看你芯片具体是否可以支持800M

网友D:
我记得他家MP1的有几个版本呢,有800M也有650M的吧

网友E:
这个建议还是问问官方的技术支持

网友F:
感觉要是电源原因的话,应该650M都跑不到吧

网友G:
你看看是不是哪里配置还有问题,优化一下?

网友H:
这个你用的是什么方式跑的分啊?

网友I:
看看你时钟方面的配置呗,也许能行

网友J:
157按理来说是可以跑到800M的啊,你再试试吧

网友K:
你用官方提供的demo试试呢?

网友L:
啥是分离式电源啊?电流够一般就可以吧

网友M:
问一下官方技术支持吧

网友N(2023-05-03):
问问官方的技术支持吧

网友O:
stm32mp157d 频率这么强悍吗

网友P:
stm32每1ms中断一次怎么设置?如何编写代码?

网友O:
stm32mp157可以跑神经网络吗

网友Q:
stm32和imx6原理一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