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03x]
[求助] 不同时钟配置方式对IAP跳转的影响

楼主(2023-03-29):
使用N32G032,功能是启动BOOT 跳转APP,也可以APP跳转BOOT.
问题是:假如BOOT 使用SYSCLK_USE_HSI_PLL,APP使用SYSCLK_USE_HSE_PLL,不可以顺利的来回跳转,是不是需要进行某些操作?
PS:都用SYSCLK_USE_HSE_PLL或者都用SYSCLK_USE_HSI_PLL 是可以的。

网友A:
我没有做类似的测试。
别家的MCU上面,之前的测试是时钟需要先回到HSI,再各自执行对应的时钟需求。
如果使用官方的示例工程,其时钟的配置需要单独处理,不可直接使用。

网友A:
楼主在做app回到bootload的方式,也可以在保护完现场后,使用reset命令。
这样逻辑序列更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做app回到bootload的方式,也可以在保护完现场后,使用reset命令。
这样逻辑序列更好控制 ...

reset没问题的,就是想折腾折腾
我今天再试下,把时钟改下试试

网友A:
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网友B:
最好使用内部时钟,防止系统不能启动的。

网友C:
如果修改BootLoader的话,时钟是如何更改的?

网友D:
在程序正常设置APP的程序和向量表时后,在IAP直接调用跳转APP时,程序没有正常跳转到APP中

网友E:
BootLoader没有研究过。

网友F:
这个还是必须使用低时钟的吗?

网友G:
怎么实现代码的重复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