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怎样添加多个元器件型号?

楼主(2023-03-29):
现实使用中,原理图同一个元器件符号会对应很多元器件型号,如果元器件型号变动需要手动输入,有没有种方法直接在建库时将同一符号对应的元器件型号都输上,画原理图时用那种选那种。

网友A(2023-07-27):
电阻元器件符号就用一个RES符号,瓷片电容元器件就用一个cap符号。画原理图的时候再修改comment名称就是了,这样最简单,如果每个型号都要对应一个库器件,会很麻烦的。另外同一个符号的好处就是统一修改时,很容易选中。
另外就是PCB封装同尺寸同类型器件最好用同一个封装,比如0603的瓷片电容,全部用C0603,不要根据不同的VALUE值画不同的封装,后续再布板排列美观上会大打折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