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f407VET6 系统学习 day07 通用定时器, OLED 屏幕使用 PWM 的使用

楼主(2023-03-29):
1. 通用定时器的知识 1.STM32共有14个定时器,其中12个16位定时器,2个32 位定时器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_She001」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she666666/article/details/128460270

楼主:
2. 通用定时器特点

1.   16/32位向上、向下、向上/向下(中心对齐)计数模式,自动装载计数器(TIMXCNT) 。
2.   16位可编程预分频器(TIMx_PSC),计数器时钟频率的分频系数为1~65535之间的任意数值。
3.   4个独立通道(TIMx_CH1~4),这些通道可以用来作为:输入捕获,输出比较。
4.    PWM生成(边缘或中间对齐模式)单脉冲模式输出。
5.    可使用外部信号(TIMx_ETR)控制定时器和定时器互连(可以用1个定时器控制另外一个定时
器)的同步电路。

楼主:
3.定时器工作原理

通用定时器可以向上计数、向下计数、向上向下双向计数模式。
①向上计数模式:计数器从0计数到自动加载值(TIMx_ARR),然后重新从0开始计数并且产生一个计数器溢出事件。

楼主:
②向下计数模式:计数器从自动装入的值(TIMx_ARR)开始向下计数到0,然后从自动装入的值重新开始,并产生一个计数器向下溢出事件。

楼主:
③中央对齐模式(向上/向下计数)︰计数器从0开始计数到自动装入的值-1,产生一个计数器溢出事件,然后向下计数到1并且产生一个计数器溢出事件;然后再从0开始重新计数。

楼主:
4.CK_INT定时器时钟源

获得PCLK1或PCLK2 (APB1或APB2总线时钟)后,就可以根据前面的APB1/APB2的分频系数,获得倍频系数,从而生成不同的定时器输入时钟源TIMxCLK(也就是定时器的CK_INT)。3.1)由于APB1预分频器的分频系数是4,不等于1,那么倍频系数为2,此时,TIMxCLK=PCLK1X 2 = 84MHZ。
3.2)由于APB2预分频器的分频系数是2,不等于1,那么倍频系数为2,此时,TIMxCLK=PCLK2x 2 =168MHZ。

由上推知:
1)APB1总线上的定时器有:TIM2、3、4、5、12、13、14,这些定时器的输入时钟源CK_INT就是84MHZ。
2)APB2总线上的定时器有:TIM1、8、9、10、11,这些定时器的输入时钟源CK_INT就是168MHZ。

楼主:
5.定时器初值的计算
定时器初值设置分为2个步骤:计算定期器初值和更新定时器初值。定时器初值计算∶定时器的溢出时 间 = (ARR+1)* T CK _ C N T
= (ARR+1)/ f CK_C N T
= (ARR+1) / (f CK_ P SC /(PSC+1) )
= (ARR+1)*(PSC+1)/ fCK_ P SC 。
注意:在本目标系统中,f CK_PSC =f CK_ INT = 84MHZ ( 对应TIM2、3、4、5、12、13、14) 或 168MHZ(TIM1、8、9、10、11),
且ARR=9999,PSC=8399,
因此有:定时器的溢出时间 =10000*8400 / (84MHZ) = 1s。
注意:ARR是16位的,PSC也是16位的,最大取值都为65535.
所以如果需要设置1s的定时器,需要设置定时器溢出值为9999,分频系数为8399

楼主:
6.定时器编程步骤(TIM3)
1. 使能定时器时钟
2. 设置定时器初值(自动重装载值)
3.设置定时器计数时钟分频系数
4.使能定时器中断
5. 初始化定时器中断,设置中断优先级和中断优先级组类型
6. 使能自动重载预装载
7.启动定时器.使能定时器中断
8.编写定时器中断服务处理程序(核心功能代码)

楼主:
7.代码:

头文件
#ifndef __MY_TIM_H__
#define __MY_TIM_H__

#include "stm32f4xx.h"

extern void tim3Config(int tim3_arr,int tim3_psc);
extern void tim3NvicConfig(void);
extern void tim3IntConfig(void);

#endif

楼主:
cpp 文件
#include "mytim.h"
#include "led.h"
/**函数功能:定时器2初始化配置,产生1s中断一次的计时
**计        算:计数器的时钟频率CK_CNT = f(CK_PSC)/(PCS[15:0]+1)
**                        计数器的计时频率CK_CNT = 72MHz/(7199+1) = 10KHz
**                        单次计数时间         T(CNT) = 1/CK_CNT = 100us
**                        定时器溢出时间        Tout = ((CNT[15:0] + 1)*[PSC[15:0]+1])/Tclk
**                        定时器溢出时间        Tout = ((9999 + 1)*(7199 + 1))/72MHz = 1s
//1、定时器的初始化*/
void tim3Config(int tim3_arr,int tim3_psc)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3_InitStructure;  //定时器初始化数据结构

        //1.1、使能 TIM3 的时钟。TIM3在RCC对应的时钟树上。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1.2、配置TIM3的工作模式
        TIM3_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3_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3_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tim3_arr;
        TIM3_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 = tim3_psc;

        //1.3、软件通过设置 UG 产生一个更新事件
        TIM_TimeBaseInit(TIM3,&TIM3_InitStructure);

}

//2、定时器的 NVIC 初始化
void tim3Nvic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数据结构

        //2.2、配置优先级。必须先配置位占比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2.1、明确 TIM3 的 IRQ 中断号: 29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6;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3、使能定时器 TIM3
void tim3IntConfig(void)
{
        //3.1、先使能 TIM3 定时器中断。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ENABLE);

        //3.2、再使能TIM3定时器
        TIM_Cmd(TIM3,ENABLE);

}

int tim3IntStatus = 0;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1.检查TIM3是否有更新事件的中断(条件:中断使能 且 有中断记录)
        if(TIM_GetITStatus(TIM3,TIM_IT_Update)==SET)
        {
                if(tim3IntStatus==0)
                {
                        LED_R_ON();  //灭灯
                        tim3IntStatus=1;  //进入下一个状态
                }
                else
                {
                        LED_R_OFF();  //点灯
                        tim3IntStatus=0;  //进入下一个状态
                }

                //2.清除中断记录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TIM_IT_Update);
        }
}

楼主:
mian .cpp
#include "stm32f4x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mysistick.h"
#include "oled.h"
#include "led.h"
#include "mytim.h"

int main(void)
{
      systickConfig(168); //传参:168MHZ===>168

/*CK_INT = 84MHZ.
        延时时间 = (9999+1)*(8399+1)/84 MHZ
        = (9999+1)*(8399+1)/84 us = 1000000 us =1s.*/
                tim3Config(9999,8399);  //设置TIM3的工作模式(周期、分频系数、IRQ中断号)
                tim3NvicConfig();  //配置NVIC属性(位占比,优先级值,使能 对应的IRQ号的中断)
                tim3IntConfig();  //TIM3中断使能,TIM3计数开始
        led_init();
        while(1);

  17. return 0;
  18. }

楼主:
2. OLED  屏幕使用

1.两个函数 :

OLed_ShowChina(16,0,HZ1);    //显示自己取模文字  的显示函数

OLed_ShowASCII(48,0,"111");   //显示字符串。(自带的128X64I液晶底层驱动[8X16]字体库  )

楼主:
代码:

头文件:
#ifndef __OLED_H__
#define __OLED_H__
//#include "sys.h"
#include "mysistick.h"
/*
OLED 屏 --I2C接口
  slave addr: 0x3C ,低7位
*/
#define OLED_SLAVE_ADDR_WR   (0x3C<<1)   //从机地址 011 11000

//打开oled函数: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OLed(void);
//填充像素函数
void OLed_Fill(uint8_t bmp_data);
//显示字母函数
void OLed_ShowASCII(uint8_t x, uint8_t y,char *str);
//显示汉字函数
void OLed_ShowChina(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buf);
//测试函数
void OLed_ShowTest(uint8_t x,uint8_t y);
//关闭oled函数
void offInitOLed(void);

//显示温度湿度
void OLed_ShowTemp(void);

#endif

楼主:
cpp

#include "stm32f4xx.h" //系统库文件

#include "oled.h"   //oled操作函数文件
#include "mysistick.h"  //延时函数文件
#include "myiic.h"   //iic接口文件;

//======================================================
// 128X64I液晶底层驱动[8X16]字体库
// 设计者: powerint
// 描  述: [8X16]西文字符的字模数据 (纵向取模,字节倒序)
// !"#$%&'()*+,-./0123456789:;<=>?@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_`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

const unsigned char F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0x00,0x00,0x00,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3,0x30,0x00,0x00,0x00,//!1
  0x00,0x10,0x0C,0x06,0x10,0x0C,0x06,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2
  0x40,0xC0,0x78,0x40,0xC0,0x78,0x40,0x00,0x04,0x3F,0x04,0x04,0x3F,0x04,0x04,0x00,//#3
...
};

//汉字字模数据  字库字符数组

//温
uint8_t HZ1[]={
0x10,0x60,0x02,0x8C,0x00,0x00,0xFE,0x92,0x92,0x92,0x92,0x92,0xFE,0x00,0x00,0x00,
0x04,0x04,0x7E,0x01,0x40,0x7E,0x42,0x42,0x7E,0x42,0x7E,0x42,0x42,0x7E,0x40,0x00,
};

//度
uint8_t HZ2[]={
0x00,0x00,0xFC,0x24,0x24,0x24,0xFC,0x25,0x26,0x24,0xFC,0x24,0x24,0x24,0x04,0x00,
0x40,0x30,0x8F,0x80,0x84,0x4C,0x55,0x25,0x25,0x25,0x55,0x4C,0x80,0x80,0x80,0x00,
};

//湿
uint8_t HZ3[]={
0x10,0x60,0x02,0x8C,0x00,0xFE,0x92,0x92,0x92,0x92,0x92,0x92,0xFE,0x00,0x00,0x00,
0x04,0x04,0x7E,0x01,0x44,0x48,0x50,0x7F,0x40,0x40,0x7F,0x50,0x48,0x44,0x40,0x00,
};

uint8_t jj[] ={
0x00,0x10,0x10,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20,0x20,0x3F,0x20,0x20,0x00,0x00,
0x00,0x10,0x10,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20,0x20,0x3F,0x20,0x20,0x00,0x00,

};

//显示温度 和湿度函数
void OLed_ShowTemp(void)
{
        //第1行显示温度
        OLed_ShowChina(16,0,HZ1);
        OLed_ShowChina(32,0,HZ2);
        OLed_ShowASCII(48,0,"111");  //显示英文。

          //第2行显示湿度
        OLed_ShowChina(16,2,HZ3);
        OLed_ShowChina(32,2,HZ2);
}

/*
写OLED命令寄存器的函数
*/
void WriteOLedCmd(uint8_t cmd)
{
        uint8_t CtrWord = 0x00;

        IIC_Start();

        IIC_Send_Byte(OLED_SLAVE_ADDR_WR);         //发送从设备地址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CtrWord); //发送命令控制字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cmd);
        IIC_Wait_Ack();

        IIC_Stop();
}

/*
  写OLED数据的函数
*/

void WriteOLedData(uint8_t data)
{

        uint8_t CtrWord = 0x00;

        CtrWord |= (0x1<<6);  //表示发送的是数据

        IIC_Start();

        IIC_Send_Byte(OLED_SLAVE_ADDR_WR);         //发送从设备地址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CtrWord); //发送命令控制字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data);
        IIC_Wait_Ack();

        IIC_Stop();
}

/*
设置显示位置
y--> page address页地址  ,相当于 行 (0 ~ 7)       1 100
x --> 列地址 (0 ~ 127)
*/
void OLed_Set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WriteOLedCmd((0xb0+y));  //设置行地址,设置页号
        WriteOLedCmd(((x&0xf0)>>4)|0x10);  //设置列地址高位
        WriteOLedCmd((x&0x0f)|0x00);   //设置列地址的低位
}

#define X_WIDTH   128

/*
填充显示数据缓冲区
*/
void OLed_Fill(unsigned char bmp_data)
{
        unsigned char y,x;

        for(y=0;y<8;y++)
        {
                  //设置PAGE地址
                        WriteOLedCmd(0xb0+y);
                  //设置列地址
                        WriteOLedCmd(0x00);
                        WriteOLedCmd(0x10);

                        for(x=0;x<X_WIDTH;x++)
                        {
                                WriteOLedData(bmp_data);
                        }
        }

}

//-----------------------------------------------------//
//1 打开oled函数
void InitOLed(void)
{
          //给OLED发送命令 初始化OLED
                WriteOLedCmd(0xAE);//--turn off oled panel
                WriteOLedCmd(0x00);//---set low column address
                WriteOLedCmd(0x10);//---set high column address
                WriteOLedCmd(0x40);//--set start line address  Set Mapping RAM Display Start Line (0x00~0x3F)
                WriteOLedCmd(0x81);//--set contrast control register
                WriteOLedCmd(0xCF); // Set SEG Output Current Brightness
                WriteOLedCmd(0xA1);//--Set SEG/Column Mapping     0xa0???? 0xa1??
                WriteOLedCmd(0xC8);//Set COM/Row Scan Direction   0xc0???? 0xc8??
                WriteOLedCmd(0xA6);//--set normal display
                WriteOLedCmd(0xA8);//--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WriteOLedCmd(0x3f);//--1/64 duty
                WriteOLedCmd(0xD3);//-set display offset        Shift Mapping RAM Counter (0x00~0x3F)
                WriteOLedCmd(0x00);//-not offset
                WriteOLedCmd(0xd5);//--set display clock divide ratio/oscillator frequency
                WriteOLedCmd(0x80);//--set divide ratio, Set Clock as 100 Frames/Sec
                WriteOLedCmd(0xD9);//--set pre-charge period
                WriteOLedCmd(0xF1);//Set Pre-Charge as 15 Clocks & Discharge as 1 Clock
                WriteOLedCmd(0xDA);//--set com pins hardware configuration
                WriteOLedCmd(0x12);
                WriteOLedCmd(0xDB);//--set vcomh
                WriteOLedCmd(0x40);//Set VCOM Deselect Level
                WriteOLedCmd(0x20);//-Set Page Addressing Mode (0x00/0x01/0x02)
                WriteOLedCmd(0x02);//
                WriteOLedCmd(0x8D);//--set Charge Pump enable/disable
                WriteOLedCmd(0x14);//--set(0x10) disable
                WriteOLedCmd(0xA4);// Disable Entire Display On (0xa4/0xa5)
                WriteOLedCmd(0xA6);// Disable Inverse Display On (0xa6/a7)
                WriteOLedCmd(0xAF);//--turn on oled panel

                WriteOLedCmd(0xAF); /*display ON*/

                OLed_Fill(0x00);

}

//2oled关闭函数
void offInitOLed(void)
{
          //给OLED发送命令 初始化OLED
                WriteOLedCmd(0xAE);//--turn off oled panel
                WriteOLedCmd(0x00);//---set low column address
                WriteOLedCmd(0x10);//---set high column address
                WriteOLedCmd(0x40);//--set start line address  Set Mapping RAM Display Start Line (0x00~0x3F)
                WriteOLedCmd(0x81);//--set contrast control register
                WriteOLedCmd(0xCF); // Set SEG Output Current Brightness
                WriteOLedCmd(0xA1);//--Set SEG/Column Mapping     0xa0???? 0xa1??
                WriteOLedCmd(0xC8);//Set COM/Row Scan Direction   0xc0???? 0xc8??
                WriteOLedCmd(0xA6);//--set normal display
                WriteOLedCmd(0xA8);//--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WriteOLedCmd(0x3f);//--1/64 duty
                WriteOLedCmd(0xD3);//-set display offset        Shift Mapping RAM Counter (0x00~0x3F)
                WriteOLedCmd(0x00);//-not offset
                WriteOLedCmd(0xd5);//--set display clock divide ratio/oscillator frequency
                WriteOLedCmd(0x80);//--set divide ratio, Set Clock as 100 Frames/Sec
                WriteOLedCmd(0xD9);//--set pre-charge period
                WriteOLedCmd(0xF1);//Set Pre-Charge as 15 Clocks & Discharge as 1 Clock
                WriteOLedCmd(0xDA);//--set com pins hardware configuration
                WriteOLedCmd(0x12);
                WriteOLedCmd(0xDB);//--set vcomh
                WriteOLedCmd(0x40);//Set VCOM Deselect Level
                WriteOLedCmd(0x20);//-Set Page Addressing Mode (0x00/0x01/0x02)
                WriteOLedCmd(0x02);//
                WriteOLedCmd(0x8D);//--set Charge Pump enable/disable
                WriteOLedCmd(0x14);//--set(0x10) disable
                WriteOLedCmd(0xA4);// Disable Entire Display On (0xa4/0xa5)
                WriteOLedCmd(0xA6);// Disable Inverse Display On (0xa6/a7)
                WriteOLedCmd(0xAF);//--turn on oled panel

}

/***********************************显示3个函数*************************************************/
uint8_t fbuf1[]={0x00,0x00,0xF0,0x10,0x10,0x10,0x10,0xFF,0x10,0x10,0x10,0x10,0xF0,0x00,0x00,0x00};
uint8_t fbuf2[]={0x00,0x00,0x0F,0x04,0x04,0x04,0x04,0xFF,0x04,0x04,0x04,0x04,0x0F,0x00,0x00,0x00};/*中*/

uint8_t fbuf3[]={0x00,0xFE,0x02,0x12,0x92,0x92,0x92,0xF2,0x92,0x92,0x92,0x12,0x02,0xFE,0x00,0x00};
uint8_t fbuf4[]={0x00,0xFF,0x40,0x48,0x48,0x48,0x48,0x4F,0x48,0x4A,0x4C,0x48,0x40,0xFF,0x00,0x00};/*国*/

/*
功能:在指定位置显示指定ASCII码对应字符串
@x: 显示的行号(页号0~7)
@y:显示的列号(列号0~127)
@str: 要显示的ascii的字符串
*/

//3.显示字母函数
void OLed_ShowASCII(uint8_t x, uint8_t y,char *str)
{
                uint8_t i = 0;

                char *pstr = str;

                while(*pstr)
                {
                                OLed_SetPos(x,y);
                                for(i=0;i<8;i++)
                                {
                                        WriteOLedData(F8X16[((*pstr)-32)*16+i]);
                                }

                                OLed_SetPos(x,y+1);
                                for(i=0;i<8;i++)
                                {
                                        WriteOLedData(F8X16[((*pstr)-32)*16+8+i]);
                                }

                                pstr++;

                                x +=8;
                }

}

/*
功能: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汉字, 显示下一个汉字时,X每次递增16
Y递增 2  字模数据 buf
*/
//4.显示汉字函数
void OLed_ShowChina(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buf)
{
                uint8_t i = 0;
                OLed_SetPos(x,y);
                for(i=0;i<16;i++)
                {
                        WriteOLedData(buf[i]);
                }
                OLed_SetPos(x,(y+1));
                for(i=0;i<16;i++)
                {
                        WriteOLedData(buf[i+16]);
                }
}

/*
在 x,y 位置显示
*/
void OLed_ShowTest(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uint8_t i = 0;

                OLed_SetPos(x,y);
                for(i=0;i<16;i++)
                {
                        WriteOLedData(fbuf1[i]);
                }

                OLed_SetPos(x,(y+1));
                for(i=0;i<16;i++)
                {
                        WriteOLedData(fbuf2[i]);
                }

                OLed_SetPos((x+16),y);
                for(i=0;i<16;i++)
                {
                        WriteOLedData(fbuf3[i]);
                }

                OLed_SetPos((x+16),(y+1));
                for(i=0;i<16;i++)
                {
                        WriteOLedData(fbuf4[i]);
                }

}

楼主:
mian.cpp
#include "stm32f4x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mysistick.h"
#include "at24c02.h"
#include "myiic.h"
#include "myusart.h"
#include "oled.h"
#include "led.h"
#include "wwdg.h"
#include "mytim.h"
#define OLED_TEST

int main()
{
    #ifdef OLED_TEST
   systickConfig(168);
        IIC_Init();
    myusart_init(115200);
        printf("USART1 print:HELLO WORLD!\r\n");
   InitOLed();
        while(1)
        {
                //显示一个学生的信息;
        //        OLed_ShowASCII(0, 0,"name: danny");
                OLed_ShowASCII(0, 4,"sex: man");
                OLed_ShowASCII(0, 6,"ad:changsha");  //显示英文。
       OLed_ShowTemp();
    }
    return 0;
#endif

  29. }

楼主:
3. PWM  的使用

1.PWM全称:Pulse Width Modulation脉冲宽度调制。
是靠改变脉冲宽度来控制输出电压,通过改变周期来控制其输出频率。PWM信号广泛应用在直流电机调速和灯具调光领域。

2.脉冲: 51单片机lO口输出一个脉冲,是指IO口发生一次高低电平的变化

3.占空比: 是指一个脉冲时间内,高电平的时间与整个脉冲持续时间的比值。

4.频率: :物质在1s内完成周期性变化的次数叫做频率常用f表示。公式:f=1/T

5.整个方波脉冲周期 = 高电平持续时间 + 低电平持续时间。

楼主:
6.PWM信号 多用用于控制领域,尤其是
电机控制:通过调整PWM占空比来调整电机转速
舵机控制:通过调整PWM的占空比来调整舵机转角
注意:调整PWM占空比,就是调整PWM高电平的持续时间。
7.STM32F4 PWM编程步骤
   1.使能定时器时钟,输出引脚时钟
   2.配置相应通道的PIN为定时器输出通道可选功能模式
   3.设置定时器初值(自动重装载值)
   4.设置定时器计数时钟分频系数
   5.根据要输出脉冲宽度设置比较寄存器初值
   6.设置工作模式为PWM模式,比较输出使能,比较寄存器预装载使能
   7.使能自动重载预装载
   8.启动定时器
8.PWM   控制 蜂鸣器   的电压,从而控制 响度
9.代码: (PWM TIM2)控制 蜂鸣器   的电压,从而控制 响度

楼主:
头文件:
#ifndef __MY_TIM_H__
#define __MY_TIM_H__

#include "stm32f4xx.h"

extern void tim3Config(int tim3_arr,int tim3_psc);
extern void tim3NvicConfig(void);
extern void tim3IntConfig(void);
void Timer2pwminit(void);

#endif

楼主:
.cpp 文件
#include "mytim.h"
#include "led.h"
/**函数功能:定时器2初始化配置,产生1s中断一次的计时
**计        算:计数器的时钟频率CK_CNT = f(CK_PSC)/(PCS[15:0]+1)
**                        计数器的计时频率CK_CNT = 72MHz/(7199+1) = 10KHz
**                        单次计数时间         T(CNT) = 1/CK_CNT = 100us
**                        定时器溢出时间        Tout = ((CNT[15:0] + 1)*[PSC[15:0]+1])/Tclk
**                        定时器溢出时间        Tout = ((9999 + 1)*(7199 + 1))/72MHz = 1s
//1、定时器的初始化*/
void tim3Config(int tim3_arr,int tim3_psc)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3_InitStructure;  //定时器初始化数据结构

        //1.1、使能 TIM3 的时钟。TIM3在RCC对应的时钟树上。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1.2、配置TIM3的工作模式
        TIM3_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3_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3_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tim3_arr;
        TIM3_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 = tim3_psc;

        //1.3、软件通过设置 UG 产生一个更新事件
        TIM_TimeBaseInit(TIM3,&TIM3_InitStructure);

}

//2、定时器的 NVIC 初始化
void tim3Nvic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数据结构

        //2.2、配置优先级。必须先配置位占比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2.1、明确 TIM3 的 IRQ 中断号: 29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6;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3、使能定时器 TIM3
void tim3IntConfig(void)
{
        //3.1、先使能 TIM3 定时器中断。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ENABLE);

        //3.2、再使能TIM3定时器
        TIM_Cmd(TIM3,ENABLE);

}

int tim3IntStatus = 0;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1.检查TIM3是否有更新事件的中断(条件:中断使能 且 有中断记录)
        if(TIM_GetITStatus(TIM3,TIM_IT_Update)==SET)
        {
                if(tim3IntStatus==0)
                {
                        LED_R_ON();  //灭灯
                        tim3IntStatus=1;  //进入下一个状态
                }
                else
                {
                        LED_R_OFF();  //点灯
                        tim3IntStatus=0;  //进入下一个状态
                }

                //2.清除中断记录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TIM_IT_Update);
        }
}

//pwm2初始化
void Timer2pwminit()
{
                        //1.配置时钟  定时器模块需要时钟 GPIO电路也需要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ENABL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ENABLE);

                        //2.PB10配置成复用功能。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10,GPIO_AF_TIM2);

                        //3.GPIO B组第10个脚配置成复用模式。
                                GPIO_InitTypeDef PWMstruct;
                                //填写引脚
                                PWM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0 ;
                                //填写速度
                                PWM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填写电阻
                                PWMstruct.GPIO_PuPd = GPIO_PuPd_UP ;
                                //填写模式:输出?输入?模拟信号?复用?
                                PWM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
                                //即可以输出高电平也可以输出低电平
                                GPIO_Init(GPIOB,&PWMstruct);

                                //4.配置定时器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er2struct;
                                //自动装载值决定的是周期时间
                                timer2struct.TIM_Period = 5000;
                                timer2struct.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er2struct.TIM_Prescaler =8400;
                                timer2struct.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TIM2,&timer2struct);

                                //5.配置通道3   //没有使用定时器的中断功能。
                                TIM_OCInitTypeDef OC3struct;
                                OC3struct.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OC3struct.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OC3struct.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3Init(TIM2,&OC3struct);

                                //6.通道3比较捕获寄存器使能
                                TIM_OC3PreloadConfig(TIM2,TIM_OCPreload_Enable);
                                //7.自动装载值使能
                                TIM_ARRPreloadConfig(TIM2,ENABLE);
                                //8.定时器使能
                                TIM_Cmd(TIM2,ENABLE);
}

楼主:
  mian.cpp 文件
#include "stm32f4x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mysistick.h"
#include "at24c02.h"
#include "myiic.h"
#include "myusart.h"
#include "oled.h"
#include "led.h"
#include "wwdg.h"
#include "mytim.h"
#define PWM_TEST

int main(void)
{
     #ifdef PWM_TEST
                //写一个循环 改变占空比的值 。
                        unsigned int beepvalue = 0 ;
                        unsigned char ** = 1 ;
                        systickConfig(168);
                        Timer2pwminit();
                        while(1){

                                        if(**)                        beepvalue++;
                                        else                        beepvalue--;
                                        if(beepvalue > 500)        ** = 0 ;
                                        if(beepvalue == 0)        ** = 1 ;

                                        //比较寄存器修改的是 占空比。
                                        TIM_SetCompare3(TIM2,beepvalue);
                                        //TIM2->ARR = beepvalue;
                                        //beep的变化范围是 0 - 61;

                        }
        #endif

  33. return 0;
  34. }

楼主:
程序功能:  PWM  形成 呼吸灯

头文件

  1. #ifndef _TIMER_H
  2. #define _TIMER_H
  3. void TIM14_PWM_Init(void);
  4. #endif

楼主:
.cpp 文件
#include "pwm.h"
#include "led.h"

//TIM14 PWM部分初始化
//PWM输出初始化
//arr:自动重装值
//psc:时钟预分频数
void TIM14_PWM_Init(void)
{
        //此部分需手动修改IO口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定时器结构体初始化。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1TIM14时钟使能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ENABLE);
        2使能PORTF时钟
        TIM_DeInit(TIM1);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E, ENABLE);
        //3GPIOF9复用为定时器14
        GPIO_PinAFConfig(GPIOE,GPIO_PinSource9,GPIO_AF_TIM1);

        //GPIOF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速度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推挽复用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上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4初始化PF9
        GPIO_Init(GPIOE,&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400;  //定时器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100;   //自动重装载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1;
        //5初始化定时器14
        TIM_TimeBaseInit(TIM1,&TIM_TimeBaseStructure);

        //初始化TIM14 Channel1 PWM模式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6根据T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1 4OC1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100;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7使能TIM14在CCR1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        //8ARPE使能
//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ENABLE);
        //9使能TIM14
        TIM_Cmd(TIM1, ENABLE);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

楼主:
main.cpp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pwm.h"

int main(void)
{
        u16 led0pwmval=0;
        u8 dir=1;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115200);//初始化串口波特率为115200
        TIM14_PWM_Init();        //84M/84=1Mhz的计数频率,重装载值500,所以PWM频率为 1M/500=2Khz.
        while(1) //实现比较值从0-300递增,到300后从300-0递减,循环
        {
                delay_ms(10);
                //dir==1 led0pwmval递增
                if(dir)
                        led0pwmval++;
                else     //dir==0 led0pwmval递减
                        led0pwmval--;
                //led0pwmval到达300后,方向为递减
                if(led0pwmval>100)
                        dir=0;
                //led0pwmval递减到0后,方向改为递增
                if(led0pwmval==0)
                        dir=1;

                //修改比较值,修改占空比
                TIM_SetCompare1(TIM1,led0pwmval);
        }
}

网友A:
计数器从0开始计数到自动装入的值-1,产生一个计数器溢出事件,然后向下计数到1并且产生一个计数器溢出事件;然后再从0开始重新计数。

网友B:
生成不同的定时器输入时钟源TIMxCLK(也就是定时器的CK_INT)

网友C:
APB1总线上的定时器有:TIM2、3、4、5、12、13、14,这些定时器的输入时钟源CK_INT就是84MHZ

网友D:
APB2总线上的定时器有:TIM1、8、9、10、11,这些定时器的输入时钟源CK_INT就是168MHZ。

网友E:
定时器的溢出时间 =10000*8400 / (84MHZ) = 1s

网友B:
注意:ARR是16位的,PSC也是16位的,最大取值都为65535.

网友B:
51单片机lO口输出一个脉冲,是指IO口发生一次高低电平的变化吧

网友D:
调整PWM占空比就是调整PWM高电平的持续时间

网友F:
需要检查TIM3是否有更新事件的中断

网友G(2024-02-05):
PCB的制造过程由玻璃环氧树脂(Glass Epoxy)或类似材质制成的PCB“基板”开始

网友H:
引线上的电压降比较大

网友I:
PCB也会使电源工作不稳定

网友J:
负片转印(Subtractive transfer)的方式将设计好的PCB线路板的线路底片“印刷”在金属导体上。

网友K:
输出滤波电容存储来自输出整流器的高频能量

网友L:
光绘出零件间联机的PCB设计布线

网友M:
一个地是连接控制集成电路和与之相关的无源器件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