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和NCP5109的组合问题

楼主(2023-03-29):
在使用HC32F460JETA做电机驱动方案时,mos栅极驱动选用的是NCP5109,MCU输出波形正常是我需要的波形,但是NCP5109的输出并不是相应的幅值放大波形,只有在输入端上下通道的输入相同时才会正常输出,一旦输入波形不同或只有一路有输入时栅极驱动的输入波形就不正常了,具体表现为输出为一条直线

网友A:
NCP5109 应该分 A/B 2个版本型号,不同版本的输入输出逻辑是不一样的,可以对一下数据手册看看。

网友B(2023-07-21):
是不是这NCP5109的电路设计的不对啊?

网友C:
MCU的程序没问题的话,建议还是查查这个驱动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D:
一般是需要对照手册,来看看输出的波形为什么不对的

网友E:
这个NCP5109有没有给你提供demo啊

网友F:
你这个是模块么?还是自己设计的?有没有可能电路没弄对啊?

网友G:
输出一条直线是不是就代表互补了啊?

网友H:
感觉还是像逻辑方面有点问题呢

网友I:
波形不同导致输出一条直线是么?

网友J:
这个是不是逻辑没处理对啊?

网友K:
波形不正常的话,是有规律的吗?就是与MCU输出的波形是相反的还是差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