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f407单一定时器输出四路PWM波

楼主(2023-03-29):
最近在玩遥控器多路pwm捕获,顺带着写了一下pwm波输出的代码,下面我来说一下407板子输出pwm波的具体配置及函数说明。
输出效果如下。PS:因为我的分析仪只能接一个,就只看一路的输出

楼主:
1、开启时钟及定时器引脚复用
在输出PWM波时要开启定时器时钟及GPIO时钟,本例以TIM3和TIM4为例输出8路PWM波形
        //开启相关GPIO外设时钟
        RCC_AHB1PeriphClockCmd (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HB1PeriphClockCmd (RCC_AHB1Periph_GPIOB, ENABLE);
        // 开启TIMx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 ENABLE);
        // 定时器3引脚复用 注:引脚复用函数参数只能有一个引脚不能同一个方法填写多个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6,GPIO_AF_TIM3);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7,GPIO_AF_TIM3);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0,GPIO_AF_TIM3);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1,GPIO_AF_TIM3);
        //复用定时器4引脚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6,GPIO_AF_TIM4);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7,GPIO_AF_TIM4);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8,GPIO_AF_TIM4);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9,GPIO_AF_TIM4);

楼主:
PS:F407ZGT6板子需要复用引脚才能输出PWM波,F103C8T6不需要,F407引脚定义图如下

楼主:
2、定义结构体并预初始化参数
若要使能定时器需要开启需要的GPIO口并初始化定时器参数

    //定义结构体用于初始化GPIO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定义时基单元初始化结构体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定义PWM输出参数结构体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PWM结构体预初始化,防止数据未初始化对数据产生影响
        TIM_OCStructInit(&TIM_OCInitStructure);

楼主:
PS:若代码未开启C99设置,请将定义的结构体放置到代码顶部,否则会报错,开启C99位置如下图

楼主:
4、初始化结构体参数并使能
        //初始化GPIOA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初始化结构体A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B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
        //初始化结构体B,相同参数可复用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当定时器从0计数到16800,即为16800次,为一个定时周期,定时周期到了之后会产生一个更新或中断,可通过更新中断TIM_IT_Update来捕获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6800-1;
        // 通用控制定时器时钟源TIMxCLK = HCLK/2=84MHz
        // 设定定时器频率为=TIMxCLK/(TIM_Prescaler+1)=100KHz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84-1;
    // 采样时钟分频,分频含义为几个周期采集一次数据,此处不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 计数方式,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 初始化定时器TIM3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 初始化定时器TIM4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

        //PWM模式配置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配置为PWM模式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1277-1;//因遥控器输出占空比为5.5-9.7,此处以输出7.6占空比为例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当定时器计数值小于1277时为高电平
        //使能定时器3通道,相同参数可复用,若要输出不同占空比或频率的PWM波可以调节参数后再初始化
        TIM_OC1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使能通道1
        TIM_OC2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使能通道2
        TIM_OC3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使能通道3
        TIM_OC4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使能通道4
        //使能定时器4通道
        TIM_OC1Init(TIM4, &TIM_OCInitStructure);         //使能通道1
        TIM_OC2Init(TIM4, &TIM_OCInitStructure);         //使能通道2
        TIM_OC3Init(TIM4, &TIM_OCInitStructure);         //使能通道3
        TIM_OC4Init(TIM4, &TIM_OCInitStructure);         //使能通道4

        //重载的目的是在定时器的预加载寄存器中存入要修改的TIM_SetCompareX值,防止修改值立即对当前周期生效影响电平,使得参数可以在上一个周期执行完之后使能
        //重载定时器3所有通道
        //通道1重载
        TIM_OC1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通道2重载
        TIM_OC2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通道3重载
        TIM_OC3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通道4重载
        TIM_OC4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重载定时器4所有通道
        //通道1重载
        TIM_OC1PreloadConfig(TIM4, TIM_OCPreload_Enable);
        //通道2重载
        TIM_OC2PreloadConfig(TIM4, TIM_OCPreload_Enable);
        //通道3重载
        TIM_OC3PreloadConfig(TIM4, TIM_OCPreload_Enable);
        //通道4重载
        TIM_OC4PreloadConfig(TIM4, TIM_OCPreload_Enable);

楼主:
5、定时器使能
  1.         // 使能定时器3
  2.         TIM_Cmd(TIM3, ENABLE);
  3.         // 使能定时器4
  4.         TIM_Cmd(TIM4, ENABLE);

楼主:
6、主函数调用配置方法
int main(void)
{
  //开启定时器波形输出
  StartConfig();
  while(1)
  {

  }
}

楼主:
小结:两个定时器输出8路PWM的代码到这里就结束了,运行有问题的小伙伴欢迎反馈,博主日常在线,下一篇内容为:单一定时器捕获4路PWM波并计算占空比

网友A(2024-01-27):
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时,

网友B:
通孔(THT)和表面贴装(SMT)

网友C:
如果碰到异型或圆型板才有可能用到邮票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