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APM32F030串口通信方案设计

楼主(2023-03-29):
                                                                                                 APM32F030串口通信方案设计
在万物互联的当下,物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物联网的基础就是各种各样的通信协议,当今,单片机已经广泛应用于各种领域,而通信协议则是单片机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常用的通信协议有UART串口,I2C,SPI,CAN总线,LIN总线,USB,以太网等。本文给大家分享一下APM32F030通过CH340E USB转串口芯片实现与PC端进行串口通信的硬件实现。
一、UART通信协议简介
UART(UniversalAsynchronous Receiver/Transmitter,即通用异步收发器)串口通信是单片机最常用的一种通信技术,通常用于单片机和计算机之间以及单片机和单片机之间的通信。串口通信有两种方式:同步和异步。其中异步串口通信是最常用的一种方式,它不需要时钟信号,而是通过起始位、数据位、校验位和停止位来传输数据。最简单的应用是通过UART向PC端的串口助手打印MCU的调试信息。
二、UART通信硬件电路实现
在硬件实现时串口设备之间的连接关系如图1所示:
                                 图1
通过TxD->RxD把ARM开发板要发送的信息发送给PC机。
通过RxD->TxD线把PC机要发送的信息发送给ARM开发板。
由于PC端常用的接口一般为USB接口,所以在进行串口通信时一般需要借助CP2102、CH340、FT232、PL2303等系列USB转串口芯片进行转换,如图2所示,给大家分享一个APM32F030通过CH340E USB转串口芯片与上位机进行串口通信的电路设计示例:
图2
设计要点:
1.    在设计串口通信原理图电路时要注意RX和TX的连接,CH340E的TX要连接MCU的RX, CH340E的RX要连接MCU的TX,否则会导致通信失败。
串口通信实现结果
  在串口通信代码内进行相关通信协议配置后即可实现APM32F030与上位机的串口通信。测试结果如图3所示:
图3

本文分享了APM32F030通过CH340EUSB转串口芯片与上位机进行串口通信的电路设计示例,采用其它系列USB转串口芯片时的外围电路设计可以参考相关数据手册。

点赞

网友A:
这个芯片最多可以支持几路串口同时通讯呢

网友B:
入门设计 一个是点灯 一个就是串口通讯了

网友C:
为什么从代码上看这就是直接用的uart的引脚呢

网友D:
哪里有**是使用的usb转的串口啊

网友E:
发送数据的最短周期都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发送数据的最短周期都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

肯定和波特率有关系 因为波特率大了  传输数据的速度就会变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