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d633 实物输出与仿真不一致

楼主(2023-03-29):
仿真及实物电路图,如下图所示。输出应为2v*2v/10v = 400mv

但实际电路图输出为100mv多一点(蓝绿色为输出)

楼主:

输出是正常的,我的输入应该是1v正弦波

网友A:
三角函数的化简问题

仿真没错

网友A:
输出应为2v*2v/10v = 400mv

你这个计算不对,有直流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