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数据采集卡实现和LabVIEW的无缝连接

楼主(2023-03-29):
阿尔泰数据采集类产品,主要是USB总线 PXI/PXIe总线类产品进行了全面的软件升级,分别推出ARTDAQ和ARTScope开发软件。提供DMC设备管理软件和功能测试软件,并且和LabVIEW做到了无缝连接,提供内嵌的图形化API函数接口、使用说明和开发例程,更好的服务客户的二次开发。下面以ARTDAQ软件做介绍。

升级后的软件功能介绍如下:(安装ARTDAQ驱动软件)

1.首先,驱动安装完成后,桌面形成“DAQ管理配置工具”快捷方式,简称DMC,该软件工具可对当前机箱中的ART设备进行管理。

2.管理软件的使用:双击1中快捷方式,打开,如下图1所示:

图1 DMC开启界面

左侧,会显示当前机箱中的ART设备,右侧主页显示ART基本信息和板卡所在机箱配置属性;选中DMC中的ART设备,右侧显示当前设备配置信息,校准操作和测试面板,如下图2所示:

图2 选择设备后,DMC刷新界面

点击“配置”菜单,能出现对5V输出以及DIO口状态的配置界面,见图3:可以对板卡上的5V Output管脚,是否输出以及上电是否输出,进行配置;同样也可以对所有的DIO口,进行上电状态的配置。

图3 “5V Output”及DIO口上电状态配置界面

测试面板,囊括了当前板卡的所有功能,可进行参数配置,进行相应的功能测量,方便客户测试和熟悉板卡;如下图,以USB3106为例,测试面板包括模拟采集、模拟输出、DIO和计数器功能,做到了板卡功能一目了然,并且可帮助客户进行简单的测量工作。

       模拟采集,如图4所示:界面自适应板卡IO通道资源,采样模式连续、有限、单点可配,接地方式单端、非参考单端、差分可配;量程max值、min值以V值为单位,可根据实际测量信号调整;可设置板卡采样频率以及每通道采样点数。右侧图形方式显示,可设置是否使能自动进行图像缩放,并且实时数显结尾一个采样点的幅值。

       图4 模拟采集(AI)界面

       模拟输出,可以选择输出直流电压还是交流正弦波信号,在正弦波输出时,默认的信号周期点数为1000,所以可通过配置采样频率,来改变输出信号的频率(采样频率/1000=信号频率)。

       图5 模拟输出界面

DIO功能,以Port为一组,每组中有若干通道,通道输入输出方向,单通道可配,若设置为DO功能,输出高低状态可配;见图6:

图6 DIO测试界面

3. 开发例程:开发例程默认在C:\Program Files\ART Technology\DAQ路径下。该路径下,Docs文件夹中有该系列软件开发的API函数介绍说明书;Include中,有二次开发用到的.h文件;Samples中,有VC和LabVIEW的开发例程;

例程提供了DAQ产品模拟采集(Analog In) 模拟输出(Analog Out) 计数器(Counter) 数字量输入输出(Digital)和同步(Synchronization)所有的DEMO程序;并且在各功能内还进行了细分,如模拟采集功能中提供了连续采集、有限点采集、单点采集例程;同步功能中提供了多通道同步、多设备同步、多任务(如AI AO之间)同步等的例程为客户提供更全面的二次开发指导;

       在以上基础上,还提供了和LabVIEW兼容的API函数接口,在函数选板-用户库-ARTDAQ中,可找到如下图所示的函数接口,见图7,(备注:图形显示、数据保存以及报表生成等,均可使用labview中自带的函数库实现。如波形图显示、tdms数据保存等均无缝兼容。)

       图7 ArtDAQ 函数选板

       并且为每一个接口,提供的说明信息和详细的帮助文件,如下图所示:

        图8 帮助信息(附详细帮助信息)

       落实模块化的编程理念,开发例程如下所示:

       图9 DEMO

并且提供相应的错误调试信息和提示,以未成功连接设备为例,错误提示如下:

图10 Error Inform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