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生态]
SWM341的DAC使用方法

楼主(2023-03-29):
#include "SWM341.h"

uint16_t sin_data[100] = {
    2048,  2176,  2304,  2431,  2557,  2680,  2801,  2919,  3034,  3144,
    3251,  3352,  3449,  3540,  3625,  3704,  3776,  3841,  3900,  3951,
    3994,  4030,  4058,  4078,  4090,  4095,  4090,  4078,  4058,  4030,
    3994,  3951,  3900,  3841,  3776,  3704,  3625,  3540,  3449,  3352,
    3251,  3144,  3034,  2919,  2801,  2680,  2557,  2431,  2304,  2176,
    2047,  1919,  1791,  1664,  1538,  1415,  1294,  1176,  1061,   951,
     844,   743,   646,   555,   470,   391,   319,   254,   195,   144,
     101,    65,    37,    17,     5,     1,     5,    17,    37,    65,
     101,   144,   195,   254,   319,   391,   470,   555,   646,   743,
     844,   951,  1061,  1176,  1294,  1415,  1538,  1664,  1791,  1919,
};

void SerialInit(void);

int main(void)
{
        uint32_t i, j;

        SystemInit();

        SerialInit();

        PORT_Init(PORTD, PIN2, PORTD_PIN2_DAC_OUT, 0);

        DAC_Init(DAC, DAC_FORMAT_LSB12B);

        SYS->DACCR &= ~SYS_DACCR_VRADJ_Msk;
        SYS->DACCR |= (17 << SYS_DACCR_VRADJ_Pos);

        DAC_Open(DAC);

        while(1==1)
        {
                for(i = 0; i < sizeof(sin_data)/sizeof(sin_data[0]); i++)
                {
                        DAC->DHR = sin_data[i];

                        while(DAC->SR & DAC_SR_DHRFULL_Msk) __NOP();

                        for(j = 0; j < CyclesPerUs*100; j++) __NOP();
                }
        }
}

void SerialInit(void)
{
        UART_InitStructure UART_initStruct;

        PORT_Init(PORTM, PIN0, PORTM_PIN0_UART0_RX, 1);        //GPIOM.0配置为UART0输入引脚
        PORT_Init(PORTM, PIN1, PORTM_PIN1_UART0_TX, 0);        //GPIOM.1配置为UART0输出引脚

        UART_initStruct.Baudrate = 57600;
        UART_initStruct.DataBits = UART_DATA_8BIT;
        UART_initStruc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UART_initStruct.StopBits = UART_STOP_1BIT;
        UART_initStruct.RXThresholdIEn = 0;
        UART_initStruct.TXThresholdIEn = 0;
        UART_initStruct.TimeoutIEn = 0;
        UART_Init(UART0, &UART_initStruct);
        UART_Open(UART0);
}

/******************************************************************************************************************************************
* 函数名称: fputc()
* 功能说明: printf()使用此函数完成实际的串口打印动作
* 输    入: int ch                要打印的字符
*                        FILE *f                文件句柄
* 输    出: 无
* 注意事项: 无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ART_WriteByte(UART0, ch);

        while(UART_IsTXBusy(UART0));

        return ch;
}

网友A:
使用查表的方式会不会影响计算得到精度呢

网友B:
外部使用的是什么驱动器件呢

网友C:
感觉计算的挺简单的 这个表的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D:
大部分情况下 DAC都用于什么用途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大部分情况下 DAC都用于什么用途呢

DAC的作用就是把输入的数字编码,转换成对应的模拟电压输出

网友F:
dac的外部执行器件楼主使用的是什么呢

网友G:
直接用函数自动产生数据啊

网友H:
DAC数字模拟转换器,是一种将数字信号转换为模拟信号(以电流、电压或电荷的形式)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