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生态]
SWM341的IO使用

楼主(2023-03-29):
#include "SWM341.h"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GPIO_Init(GPIOA, PIN0, 0, 1, 0, 0);                        //输入,上拉使能,接KEY

        GPIO_Init(GPIOA, PIN5, 1, 0, 0, 0);                        //输出, 接LED

        while(1==1)
        {
                if(GPIO_GetBit(GPIOA, PIN0) == 0)                //按键被按下
                {
                        GPIO_SetBit(GPIOA, PIN5);
                }
                else
                {
                        GPIO_ClrBit(GPIOA, PIN5);
                }
        }
}

网友A:
IO口每秒能输入最大脉冲数是多少?

网友B:
读取io口最快的单片机

网友C:
这个不是通用的代码吗。

网友D:
单片机上电后,各I/O口的状态是什么?

网友E:
单片机的io口的几种输出方式

网友F:
单片机io口响应速度多少

网友G:
SWM341单片机有多少个IO口、?

网友H:
如何去测试一个单片机IO的最大速率?

网友I:
SWM341单片机io口设为输入时就成高阻态了吗

网友J:
单片机IO口悬空是高电平吗?

网友K:
单片机响应速度多少

网友L:
在采用单片机的I/O口作为输入口或输出口时需要考虑哪些因素?

网友M:
引用 网友E:
单片机的io口的几种输出方式

341系列的有上拉,下拉,推挽,开漏等功能

网友M:
引用 网友E:
单片机的io口的几种输出方式

341系列的有上拉,下拉,推挽,开漏等功能

网友M:
引用 网友J:
单片机IO口悬空是高电平吗?

悬空,电平是不确定,上拉是高电平,下拉是低电平

网友M:
引用 网友G:
SWM341单片机有多少个IO口、?

112个

网友M:
引用 网友J:
单片机IO口悬空是高电平吗?

悬空,电平是不确定,上拉是高电平,下拉是低电平

网友M: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上电后,各I/O口的状态是什么?

除SWD/JTAG和ISP脚外,所有引脚上电后状态,默认为悬空输入

网友N:
输入最小电压、电流各多少?

网友O:
引用 网友A:
IO口每秒能输入最大脉冲数是多少?

这个拼的就是纯硬件的反应速度了吧

网友P:
引用 网友L:
在采用单片机的I/O口作为输入口或输出口时需要考虑哪些因素?

感觉在速度方面 必须要考虑硬件本身能承受的最快反应速度

网友Q:
引用 网友J:
单片机IO口悬空是高电平吗?

io如果悬空的话 不一定是高电平 应该是一个随机的电平

网友R:
引用 网友F:
单片机io口响应速度多少

这个应该没有数据吧  跟程序怎么运行也有关系啊

网友S:
引用 网友E:
单片机的io口的几种输出方式

准双向I/O、推挽输出、高阻输入、开漏  大概就是这些吧

网友T:
楼主的代码里边没有做任何的延时操作啊 这样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