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生态]
滴答定时器的Blink操作

楼主(2023-03-29):
#include "SWM341.h"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GPIO_Init(GPIOA, PIN5, 1, 0, 0, 0);                //输出,接LED

        SysTick_Config(0x1000000);                                //注意:SysTick 是 24 位的,超过最大计数值时 SysTick_Config 不配置,直接返回

        while(1==1)
        {
        }
}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GPIO_InvBit(GPIOA, PIN5);        //反转LED亮灭状态
}

网友A:
滴答定时器是一个 24位的倒计数定时器,当计到 0时,将从 RELOAD寄存器中自动重装载定时器初值

网友B:
滴答定时器一般用于操作系统时间,进程切换等

网友C:
请问什么叫做滴答定时器的Blink操作啊 我百度了一下都没有查到

网友D:
Systick定时器,是一个简单的定时器,对于CM3、CM4内核芯片,都有Systick定时器

网友E:
Systick定时器就是系统滴答定时器,一个24 位的倒计数定时器,计到0 时,将从RELOAD 寄存器中自动重装载定时初值。只要不把它在SysTick 控制及状态寄存器中的使能位清除,就永不停息,即使在睡眠模式下也能工作

网友F:
Systick定时器常用来做延时,或者实时系统的心跳时钟。这样可以节省MCU资源,不用浪费一个定时器

网友G:
这个是干嘛的,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