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F5270开发板试用】外设例程的分析与使用

楼主(2023-03-29):
【MM32F5270开发板试用】外设例程的分析与使用

MINDSDK的工程的例程的基本结构如下图所示:
是一个最基本的单片机的裸机工程结构。基本上BOARD_InitPins是所有使用的IO的初始化,并不是只有Console的。

看一下GPIO的函数GPIO_WriteBit的原型。

楼主:
可以看到函数是很简洁的,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寄存器操作了。
不像是ST的HAL库,封装的层比较多,也有比较多的断言机制 函数:assert_param,而且为了兼容性,一个GPIO的API函数体内,代码也比较多,逻辑也复杂一些。
纵观MINDSDK的代码,简洁、高效贯穿其中。
任何决策都有两面性,现在ST也推出了LL库,把效率也提上来了。
而随着产品线的增加,产品的增多,灵动也要开始布局兼容性问题了。

楼主:
GPIO的这个外设例程,就是根据按键的输入,来决定不同的LED的亮灭情况。

再看一下Time的例程。

楼主:
app_tim_init()算是用户层的函数,脱离了device库,这部分是要用户自己定义的。
中断函函数,这里是宏定义全新定义的,原的有函数名是在启动文件中定义的。这与ST等单片机的启动文件的机制是一样的。

楼主:
现在把两个工程合并成一个。
通过如下两步,就可以操作初始化的GPIO了。
BOARD_Init——>BOARD_InitBootClocks中初始化时钟
BOARD_Init——>BOARD_InitPins中初始化引脚

楼主:
这里初始化的是LED0,时间设置成0.5s。
这时,串口会有输出,这个是定时器的中断函数里的输出程序。

楼主:
又在中断函数中增加了LED的控制
bool led=false;
void BOARD_TIM_IRQHandler(void)
{
    uint32_t flags = TIM_GetInterruptStatus(BOARD_TIM_PORT);
    if ( 0u != (flags & TIM_STATUS_UPDATE_PERIOD ) ) /* Check update status. */
    {
        putchar('*');
                led=!led;
                GPIO_WriteBit(GPIOI, GPIO_PIN_0, led);
    }
    TIM_ClearInterruptStatus(BOARD_TIM_PORT, flags);
}

楼主:
效果如下:

网友A:
外设指的是什么呢

网友B:
MM32F5270这个是什么板子呢

网友C:
实系统定时器SysTick也可以实现软件定时

网友D:
较准确的延时函数。

网友E:
这个芯片的性能还可以吗

网友F:
MM32F5270怎么实现 HAL库微秒延时函数?

网友G:
使用系统的SysTick节拍定时器来进行精准延时程序

网友H:
SysTick定时器常用来做延时任务;在实时系统中,则常用来做系统时钟。

网友I:
官方有没有BSP的说明书啊 ,代码 啃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