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教ADC采样率和转换速率的关系。

楼主(2023-03-29):
已AD7606为例:

采样率是200kSPS ,转换时间是CONVERSION TIME 4us。
那单个采样周期是1 还是 2 呢?

附上AD7606的规格书:

网友A:
最大采样率就是根据转换时间来的,转换时间越快,最大采样率就越高。如果转换时间严格是4us,理论上应该能做到250k的采样率,但转换时间可能不是严格的4us,可能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采样率就是根据转换时间来的,转换时间越快,最大采样率就越高。如果转换时间严格是4us,理论上应该能 ...

这里还有个1us的保持时间。那算法应该是1/(4us转换时间+1us保持时间)=200kSPS吧?

网友B:
采样是采样,转换是转换。
它们也没结婚没关系。

网友C:
你的②是对的!
但你要知道,采样周期必须大于你限制标的这个数,否则就乱套了。

网友D:
采样时间加上转换时间,最大5us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②是对的!
但你要知道,采样周期必须大于你限制标的这个数,否则就乱套了。 ...

好的  谢谢

网友E(2023-05-10):
一个ADC过程包含 采样,保持,转换,可以看看STM32单片机的参考手册,这个过程说的很详细。

网友F:
2时对的,转换时间当然要短于采样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