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SWM32系列硬件

楼主:
1.引脚分布
       先了解一下单片机的硬件设计。与一些其它国产厂家追求与STM32兼容不同,该单片机与STM32软硬件都不兼容。先看一下引脚分布:

楼主(点评):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天外飞仙CUG」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zhang062061/article/details/124958426

楼主(2023-03-29):
64Pin的芯片,其中红色区域为电源相关引脚,占了15个,有点多。蓝色区域为外部晶体和复位引脚。剩余的为用户可用的GPIO,实际可用46个。

    需要注意的是同系列的芯片,比如SWM32SRET6和SWM320RET7,虽然封装相同,但是引脚分布也是不一样的。

楼主:
1.1电源

       芯片供电范围为2.0-3.6V(模拟和数字电源均是这个范围)其中VDDIO和VDD33是数字电源,AVDD为模拟电源,AVDD0/1是两个内部ADC的电源(也是参考电压)。CAP引脚是ADC电容滤波引脚,需要接1uF电容到地。其它每个电源引脚都建议加一个100nF去耦电容。
————————————————

楼主:
1.2时钟及复位

       芯片内部有两个振荡器:高频振荡器20MHz,低频振荡器32768Hz。

       高频振荡器25℃时精度为±1%,-40~105℃时精度为±5%,在全温度范围内,精度较差,如果有异步通信应用(如UART),建议还是用外部振荡器。外部高频振荡器范围为2~32MHz,配合PLL倍频到最高120MHz为系统提供时钟。

       低频振荡器为32768Hz,可以作为RTC的时钟。25℃时精度为±1%,-40~105℃时精度为±2%,精度不高,且没有芯片外部低频振荡器的引脚。

       复位引脚为低电平有效,可直接上拉大VDD加一个100nF电容到地。

楼主:
2.引脚映射

       该芯片的引脚映射方式与STM32等完全不同。一些引脚的复用功能是固定的,比如LCD、ADC和SDIO,SDIO的引脚功能只能映射到B1~B7引脚上。

楼主:
    而其它一些数字外设功能的引脚复用起来就比较灵活,可通过配置FUNC功能选择配置成不同的功能。以A0引脚为例,可以配置为FUNMUX0功能,FUNMUX0又可以配置成不同的功能。使用起来非常灵活,具体配置后面教程中再详细介绍。

楼主:
3.程序下载

       可使用J-Link等工具,通过SW接口(A0/A1引脚)进行下载和调试程序。也可以通过ISP的方式配合官方的烧写工具进行下载。

       当芯片上电后检测到 B0 引脚持续 5ms 以上的高电平后,将会进入 ISP(在应用编程)模式。通用 ISP 程序为擦除片上用户程序。默认 ISP 功能使用 UART 接口,引脚为 A2(RX)/A3(TX)。

楼主:
最后官方给出的典型应用电路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