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ADC这个高的采样率65MSPS,串口通讯速率却不够,有意义么?

楼主(2023-03-29):
(图片)

网友A:
具体要看SPI接口是用来干啥的,这么高速的AD通常不是一般接口读的。

网友B:
用来设置ADC工作参数用的。20MHZ 还不够快?

网友C:
你仔细看看数据手册说的是啥意思

网友B:
看不懂英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要看SPI接口是用来干啥的,这么高速的AD通常不是一般接口读的。

忽略了。这个是并口数据输出。那么如果是串口SPI输出数据,一般来时串口也是满足ADC在最大采样频率下数据的输出吧?也就是说串口通讯不会成为整个数据采样速度的瓶颈吧?主要是担心如果串口速度不够,ADC采那么快,串口传不出去数据,就没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仔细看看数据手册说的是啥意思

确实是并口输出的。

网友D:
看图片,那么多腿,不是为了焊接牢固

网友E:
有串口也不奇怪,低压差分和usb 有可能

网友F:
并口的FLASH ADC,一个时钟就给一个结果,用于高速采样,比如做手持示波器,50MHz采样,两路交替采样就是100MHz。
SPI是用来设置芯片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实是并口输出的。

并口输出接FPGA的这个速度。SPI只是设置参数的。

网友G:
并口输出的,看看,哈哈哈

网友H(2023-05-10):
得看这个SPI时钟是不是用来控制同步采样的,设置参数肯定够了,采样估计有内部时钟

网友I:
一般用LVDS接口来读结果,采用中断方式,连续数据输出。SPI,I2C低速串行口用来设定运行寄存器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