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基础理论知识

楼主:
001–什么是ARM处理器?
定义

ARM:32位处理器(一次处理32bit即4字节。处理速度更快,可调用的内存更大), 是英国Acorn有限公司设计的低功耗成本的第一款RISC微处理器。全称为Advanced RISC Machine(arm公司只卖IP,不生产)

 8bit=1Byte,1KB=1024Byte=8*1024bit,1M=1024KB
 RISC:精简指令集计算机,硬件设计得简单,复杂的功能用一段子程序来实现, 偏向小型低功耗高性能设备
 CISC:复杂指令集计算机,如要求高性能高速度的x86计算机、大型计算机
常见的ARM处理器及其应用

楼主(点评):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urnot二毛」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3998552/article/details/127069767

楼主(2023-03-29):
带R:有实时操作系统

带F:支持浮点数运算

实时操作系统:中断到来后立刻终止其他任务响应你

非实时操作系统:如PC机,按下按钮不会立刻响应(游戏时,发送消息,不会关闭游戏甚至可能优先保障游戏的顺畅运行)

常用cortex系列

    cortex-M0:低成本和简单性能(简单)

    cortex-M3:性能效率(中端)

    cortex-M4:有效的数字信号控制(高端)

楼主:
ARM、单片机、嵌入式系统的区分

ARM:微处理器

单片机/MCU/微控制器:集成电路芯片,是采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把具有数据处理能力的中央处理器CPU、随机存储器RAM、只读存储器ROM、多种I/O口和中断系统、定时器/计数器等功能(可能还包括显示驱动电路、脉宽调制电路、模拟多路转换器、A/D转换器转换器等电路)集成到一块硅片上构成的一个小而完善的微型计算机系统

楼主:
嵌入式系统:针对特殊任务的专用计算机系统,包括硬件(单片机的电路板卡)和软件(嵌入式操作系统),没有多余的功能。最大的目的是减小尺寸降低成本(电脑是全能的嵌入式系统)

楼主:
什么是STM32?
定义

STM32系列专为要求高性能、低成本、低功耗的嵌入式应用设计的ARM Cortex®-M0,M0+,M3, M4和M7内核 。按内核架构分为不同产品:

主流产品:STM32F0、STM32F1、STM32F3
超低功耗产品:STM32L0、STM32L1、STM32L4、STM32L4+
高性能产品:STM32F2、STM32F4、STM32F7、STM32H7

ST是使用ARM Coretex系统做单片机的最早的公司,做的系列也很全,所以很多使用的大多都是ST公司的。也有很多其他公司使用arm内核
命名规范

楼主:
BGA封装:单片机引脚一般较多时采用(一般大于200)

楼主:
LQFP封装(常见)

楼主:
003–电路基础知识
逻辑电平术语

电平:所谓电平,是指两功率或电压之比的对数,有时也可用来表示两电流之比的对数。电平的单位分贝用dB表示。常用的电平有功率电平和电压电平两类,它们各自又可分为绝对电平和相对电平两种。

    电平可以看作是一种比较,所以有高低之分,并不是0V就是低电平,5V、3.3V是高电平
    把电压值人为规定出两种状态,以用在数字(逻辑)电路中
    作用:传递信号
    软硬件结合的体现:硬件电路上的高电平在计算机系统中表示为1;低电平表现为0

楼主:
输入高电压(Vih):逻辑门输入电平高于Vih时,认为输入电平为高电平
输出高电压(Vil):逻辑门输入电平低于Vil时,认为输入电平为低电平
输出高电压(Voh):逻辑门输出为高电平时,电压必须大于Voh
输出地电压(Vol):逻辑门输出为低电平时,电压必须小于Vol
阈值电平电压(Vol):介于高低电平之间的电压值

楼主:
常见逻辑电平标准

TTL、CMOS、ECL、PECL、LVDS、LVPECL、RS232、RS422、RS485、CML、SSTL、HSTL等,还有用于高速的LVDS、GTL、PGTL、CML、HSTL、SSTL等。

楼主:
TTL:晶体管-晶体管逻辑集成电路

    电流控制器件
    TTL电路的速度快,传输延迟时间短(5-10ns),但是功耗大。
    为什么VOH大于VIH?
    输入过程中因电阻或其他损耗导致电压下降
    为什么TTL电平可以兼容5V和3.3V?

楼主:
TTL输入脚悬空时内部默认高电平
TTL输出不能驱动CMOS输入

楼主:
CMOS:互补对称金属氧化物半导体集成电路

    电压控制器件
    CMOS电路的速度慢,传输延迟时间长(25- 50ns),但功耗低。CMOS电路本身的功耗与输入信号的脉冲频率有关,频率越高,芯片集越热。

网友A(2024-01-27):
变压器副边同时对负载供电。

网友B:
当需要将单个模块板安装在另一个PCB的顶部

网友C:
板与板(或空板)之间用邮票孔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