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关于电机PID调节问题

楼主(2023-03-29):
STM32H7配置好电机参数后如何进行相关PID控制调节,总是无法调节,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我看官方有个电机的上位机调试软件,叫什么“电机控制”英文

网友B:
无法调节是不是因为你参数不对啊?

网友C:
看看你的程序呗,看你咋写的?

网友D:
你用的是官方的demo么?

网友E:
可以参考一下官方的例程,然后在研究如何调试PID

网友F:
你说的无法调节是参数修改电机没反应?

网友G:
可能就是你没配置好吧

网友H:
你的PID算法有问题?或者电机没接对?你的PID算法有问题?或者电机没接对?

网友I:
一般简单的PID好像参考一下例程就好了呀,就可以正常调试了

网友J:
你想自动调节吗?估计是你的PID算法还是有问题吧,不然也不会调节失败的

网友K:
参考官方的demo试试

网友L(2023-05-03):
一般简单的PID好像参考一下例程就行

网友M(2023-06-06):
或者电机没接对?

网友N:
你想自动调节吗?

网友M:
估计是你的PID算法还是有问题吧

网友O:
不然也不会调节失败的

网友P:
看看你的申请书吧,看看你写得怎么样?

网友Q:
参考一下官方的演示

网友R:
用的是官方提供demo吗?

网友K:
好像有个软件可以调

网友S:
是不是参数设置问题才不能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