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STM32G4外设应用于电机控制

楼主(2023-03-29):
STM32G4用于电机控制的配置方法,轻松搞定电机控制

网友A(2023-05-17):
是那种电机呢

网友B:
看一下,是用什么软件进行配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是用什么软件进行配置的。

可以用ST出的MotorControl Workbench工具进行配置,可以自动生成C程序,然后直接用KEIL打开,但是全部是用的HAL库进行配置的,很复杂,看不懂。

网友D:
内部集成运放嘛?

网友E:
电机控制一直是比较吃香的方向

网友F:
官方PDF资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ST出的MotorControl Workbench工具进行配置,可以自动生成C程序,然后直接用KEIL打开,但是全部是 ...

是不是还得匹配对应的板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还得匹配对应的板子?

是的,兄弟可玩过这个?

网友G(2023-08-11):
控制什么电机的资料啊?

网友H:
正在设计原理图,下载看看

网友I(2023-09-19):
是用什么软件进行配置的。

网友J:
这个型号没标准库

网友K(2024-08-06):
做多层板可将做好的两块双面板用特制的粘合剂“压合”起来

网友L:
清除与电镀动作都会在化学过程中完成

网友M:
负片转印(Subtractive transfer)的方式将设计好的PCB线路板的线路底片“印刷”在金属导体上。

网友N:
将整个表面铺上一层薄薄的铜箔,并且把多余的部份给消除

网友O:
在开始电镀之前,必须先清掉孔内的杂物。

网友P:
光绘出零件间联机的PCB设计布线

网友Q:
PCB的制造过程由玻璃环氧树脂(Glass Epoxy)或类似材质制成的PCB“基板”开始

网友R:
孔璧里头必须经过电镀

网友S:
需要将阻焊漆(阻焊油墨)覆盖在最外层的PCB设计布线上

网友T(2024-09-30):
可以实现不同的控制算法:

开环控制:根据设定的PWM值直接控制电机速度。
闭环控制:根据ADC反馈值调整PWM输出,实现更精确的速度和位置控制。

网友U:
STM32G4系列微控制器非常适合用于电机控制,高效能和实时性方面很优秀

网友V:
关于控制哪些电机的信息?

网友W:
要制作多层板,可以用一种特殊的粘合剂将两块准备好的双面板“压”在一起。

网友X:
去除和电镀操作都在化学过程中完成,

网友Y:
是步进电机吗?

网友Z:
在整个表面铺上一层薄薄的铜箔,去掉多余的部分。

网友AA:
开始电镀前,必须清除孔中的碎屑。

网友B:
·绘制pcb设计图和零件间连接的布线图,

网友G:
这个是怎么配置的啊

网友AB(2024-12-07):
是什么 谁的

网友AC:
电机控制一直是热门方向

网友AD(2025-11-07):
STM32G4用于电机控制的配置专用外设,成为中小功率电机控制的优选方案

网友AE:
需要控制什么类型的电机?是步进电机、直流电机还是伺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