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分享推荐水泵主控芯片方案灵动微MM32SPIN040C

楼主:
水泵是一种运输液体或增压液体的机器。将原动机的机械能或其他外部动能量传递给液体,提高液体动能,主要用于运输含水、油、酸碱液、乳化液、悬乳液和液体金属的液体。

介绍一款适用于水泵的32位单片机——MM32SPIN040C。

RAMSUN推荐一款应用于水泵的MCU主控MM32SPIN040C。该系列MCU使用高性能M0内核的32位单片机,频率可达48兆赫兹,内置16KB Flash和2KB SRAM的高速存储器,包括1个12位ADC,取样速率可达1MSPS,2个通用计时器,1个PWM高级计时器,1个I2C接口,2个UART接口。针对电机应用内置2个运放,预驱工作电压高达36V,工作温度范围(环境温度)-40℃-105℃。

灵动微此款应用方案特色包括单电阻无感FOC;速度闭环控制;恒功率控制;过压欠压,过温过流堵转保护;按键记忆功能等。
ADC 多通道转换做窗口比较功能异常
问题:
ADC 的窗口比较模式可通过软件设定 CMPCH 位选择监控通道。当 CMPCH 位选择的监控通道通道值在设置的窗口比较范围内(CPMHDATA、CPMLDATA)时,状态寄存器 ADSTA 的 ADWIF 位置 1。在使用中发现当 ADC 只使能一个通道进行转换时,状态寄存器 ADSTA 的 ADWIF 位会根据 CMPCH 位选择的监控通道通道值与设置的窗口比较范围值进行比较并置 1 或清 0;当 ADC 使能多个通道进行转换时,状态寄存器 ADSTA 的 ADWIF 位不会根据CMPCH 位选择的监控通道通道值与设置的窗口比较范围值进行比较并置 1 或清 0,而是根据 CMPCH 位选择的监控通道前一个转换通道的通道值与设置的窗口比较范围值进行比较并置 1 或清 0;
解决方案:
当只使能单个 ADC 通道转换时,设定 CMPCH 位选择的监控通道与实际监控通道一致;当使能多个 ADC 通道转换时,需要软件设定 CMPCH 位选择的监控通道为实际监控通道的前一个转换通道。
例:ADC 使能 1、3、4、5 通道转换功能,使能通道 4 作为窗口比较功能,参考伪代码如下
//初始化 ADCADCInit();//使能通道 1、3、4、5 通道转换功能ADCChannelConfig(Channel_1|Channel_3|Channel_4|Channel_5);//设定 ADC 窗口比较的上下阈值ADCAnalogWatchdogThresholdsConfig(Thresholds_High, Thresholds_Low);//配置窗口比较的通道为通道 3(实际有效为通道 4)ADCAnalogWatchdogChannelConfig(Channel_3);//使能 ADC 窗口比较功能ADCAnalogWatchdogCmd(ENABLE);

网友A(2023-04-14):
水泵性能的技术参数有流量、吸程、扬程、轴功率、水功率、效率等

网友B:
水泵具有不同的用途,不同的输送液体介质,不同的流量、 不同扬程的范围,因此,它的结构形式当然也不一样,材料也不同

网友C:
水泵的运行都需要我们关注哪些参数呢

网友D:
我们需要使用ad去采集水泵的哪些数据呢   通过哪些传感器采集呢

网友E:
这个芯片是不是内置了一个硬件比较器啊

网友F:
我们是通过什么参数来判定堵转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