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reless] ST无线芯片稳定性设计

楼主(2023-03-29):
目前准备使用ST的无线芯片,设计时重点考虑哪些层面,保证芯片稳定运行

网友A(2024-01-27):
A、B组分先分别用手动或机械进行充分搅拌,让A、B灌封料充分融合

网友B:
如果想要让它正常工作且不会损坏

网友C:
前模块电源灌封时用的最多的是加成型有机灌封硅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