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电机专用的MCU只是PWM精度的区别吗?

楼主(2023-03-29):
我看专用的MCU PWM精度16位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机专用的MCU通常会针对电机控制的特定要求进行优化和设计,而不仅仅是PWM精度的区别。

网友B:
电机专用MCU所具有的。

网友C:
电机专用的MCU通常会有更多的PWM输出通道,用于控制电机的不同部分(如电机相位)。

网友D:
通常会有更高的PWM频率和更精确的定时器/计数器,以提供更精确的电机控制

网友E:
可能有专门的模块,如电流传感器模块和速度反馈模块,以帮助实现更高效的电机控制。

网友F:
不仅仅是PWM精度的区别,还有电机控制算法、电机控制策略、电机自调整等算法的优化等

网友G:
有些应该还会带片上运放。

网友H:
应该还有一些电机专用的外设。

网友I:
引用 网友D:
通常会有更高的PWM频率和更精确的定时器/计数器,以提供更精确的电机控制

更高的PWM频率是不是意味着对io引脚的要求要高了很多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F:
不仅仅是PWM精度的区别,还有电机控制算法、电机控制策略、电机自调整等算法的优化等 ...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 还得增加一些特定的计算单元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C:
电机专用的MCU通常会有更多的PWM输出通道,用于控制电机的不同部分(如电机相位)。 ...

我们普通的mcu一般能有两到三个pwm通道  难道还不够用吗?

网友L:
一般包括多个PWM输出引脚、编码器输入引脚、限位开关输入引脚等,方便连接各种电机驱动器和传感器,减少外部元件的使用。

网友M:
PWM精度只是其之一。

网友N:
某些电机专用的MCU还内置了专门的硬件加速器,能够快速处理电机控制算法,从而提高电机控制的效率和准确性。

网友O:
电机专用的MCU不仅仅是PWM精度的区别,还在其他方面都进行了优化和改进,以提供更高效、更精确和更稳定的电机控制方案。

网友P:
通过高速计数器可以实现更高的PWM频率和更精细的定时控制,从而提高电机控制的精度和响应速度。

网友Q:
电机专用的MCU与普通MCU相比,在软硬件上都做了一些特殊优化,以满足电机控制的要求。

网友R(2023-06-08):
专用的MCU会有特殊优化

网友S:
还有电机控制MCU一般还带有模拟运放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