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电流环PI参数怎么调节?

楼主(2023-03-29):
1、有的说需要在电机静止的时候调节,
2、有的说在转动时看波形稳定不稳定

有没有好用的方法??

网友A:
电流环参数直接按照TI文档给出的方式计算不就行了,不需要去调吧。

网友B:
这个最好还是动态调整吧

网友C:
电流环指的是电流反馈系统. 一般指的是将输出电流采用正反馈或负反馈的方式接入处理环节的方法,主要为了通过提高电流的稳定性能来提高系统的性能

网友D:
因为电流对噪声并不敏感,所以我们常常用电流来传输信号

网友E:
电流环PI参数是不是应该可以自整定的啊

网友F:
调参数的过程往往就被总结为经验调参,比如说先调节参数P,等静差比较小时,再适当增加参数I

网友G:
电流环pi调节器参数为内环截止频率设置为开关频率的1/10,外环截止频率设置为开关频率的1/100

网友H:
给楼主一个网址 可以参考一下:https://bbs.8miu.com/read-14014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