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DWA FIFO配置问题

楼主(2023-03-30):
/*禁用FIFO*/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Full;
//  /*存储器突发传输 1个节拍*/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  /*外设突发传输 1个节拍*/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禁用fifo后2,3,4即突发节拍配置不就不用配置了,但是通过usb转串口往助手上发数据时如果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则5000个数据只能发两个,去掉//后才可以正常发送

网友A(2024-04-22):
让PCB顶层和底层一样,将它们通过一些过孔(或通孔)连接

网友B:
孔璧里头必须经过电镀

网友C:
需要将阻焊漆(阻焊油墨)覆盖在最外层的PCB设计布线上

网友D:
电源中都有一个交流电压最大的节点

网友E:
做多层板可将做好的两块双面板用特制的粘合剂“压合”起来

网友F:
清除与电镀动作都会在化学过程中完成

网友G:
将整个表面铺上一层薄薄的铜箔,并且把多余的部份给消除

网友H:
在开始电镀之前,必须先清掉孔内的杂物。

网友I:
电容工作在额定的纹波电流下

网友J:
在孔璧内部作金属处理后,可以让内部的各层线路能够彼此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