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W5500+SPI4无法写入IP

楼主(2023-03-30):
用了野火的103+W5500可以用调试助手实现回环测试,然后把代码移植到STM32F429的SPI4上就不行了,调试发现写入IP地址没有写成功,所以怀疑是配置问题,但是我看了没发现问题啊

/*定义SPI2作为W5500的硬件接口*/
#define WIZ_SPIx_GPIO_PORT      GPIOE                                                                                    /* GPIO端口                     */
#define WIZ_SPIx_GPIO_CMD       RCC_AHB1PeriphClockCmd
#define WIZ_SPIx_GPIO_CLK       RCC_AHB1Periph_GPIOE                    /* GPIO端口时钟                 */
#define WIZ_SPIx                SPI4                               /* 定义W5500所用的SPI接口       */
#define WIZ_SPIx_CLK_CMD        RCC_APB2PeriphClockCmd
#define WIZ_SPIx_CLK            RCC_APB2Periph_SPI4                /* 定义W5500所用的SPI接口时钟   */
#define WIZ_SPIx_SCLK           GPIO_Pin_12                                                             /* 定义W5500的时钟管脚          */
#define WIZ_SPIx_MISO           GPIO_Pin_13                                                             /* 定义W5500的MISO管脚          */
#define WIZ_SPIx_MOSI           GPIO_Pin_14                                                             /* 定义W5500的MOSI管脚          */
#define WIZ_SPIx_SCS          GPIO_Pin_11                                                             /* 定义W5500的片选管脚          */
#define WIZ_SPIx_SCS_PORT     GPIOE                                                                                     /* GPIO端口                     */
#define WIZ_SPIx_SCS_CLK      RCC_AHB1Periph_GPIOE                     /* GPIO端口时钟                 */
#define WIZ_RESET             GPIO_Pin_10                                                                        /* 定义W5500的RESET管脚         */
#define WIZ_SPIx_RESET_PORT   GPIOE                                                                                    /* GPIO端口                     */
#define WIZ_SPIx_RESET_CLK    RCC_AHB1Periph_GPIOE                     /* GPIO端口时钟                 */
#define WIZ_INT               GPIO_Pin_9                                                                        /* 定义W5500的INT管脚           */
#define WIZ_SPIx_INT_PORT     GPIOE                                                                              /* GPIO端口                     */
#define WIZ_SPIx_INT_CLK      RCC_AHB1Periph_GPIOE              /* GPIO端口时钟                 */

void gpio_for_w5500_config(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WIZ_SPIx_GPIO_CMD(WIZ_SPIx_RESET_CLK|WIZ_SPIx_INT_CLK, ENABLE);
  WIZ_SPIx_GPIO_CMD(WIZ_SPIx_GPIO_CLK|WIZ_SPIx_SCS_CLK, ENABLE);

  /*!< SPI_FLASH_SPI Periph clock enable */
  WIZ_SPIx_CLK_CMD(WIZ_SPIx_CLK, ENABLE);

  /*!< Configure SPI_FLASH_SPI pins: SCK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WIZ_SPIx_SCLK|WIZ_SPIx_MISO|WIZ_SPIx_MOSI;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WIZ_SPIx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SPI_FLASH_SPI_CS_PIN pin: SPI_FLASH Card CS 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WIZ_SPIx_SC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WIZ_SPIx_SCS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WIZ_SPIx_GPIO_PORT,WIZ_SPIx_SCLK,GPIO_AF_SPI4);
        GPIO_PinAFConfig(WIZ_SPIx_GPIO_PORT,WIZ_SPIx_MISO,GPIO_AF_SPI4);
        GPIO_PinAFConfig(WIZ_SPIx_GPIO_PORT,WIZ_SPIx_MOSI,GPIO_AF_SPI4);
  /* SPI4 configuration */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WIZ_SPIx,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WIZ_SPIx, ENABLE);

  /*定义RESET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WIZ_RESET;                                               /*选择要控制的GPIO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设置引脚速率为50MHz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设置引脚模式为通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WIZ_SPIx_RESET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调用库函数,初始化GPIO*/
  GPIO_SetBits(WIZ_SPIx_RESET_PORT, WIZ_RESET);
  /*定义INT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WIZ_INT;                                                       /*选择要控制的GPIO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设置引脚速率为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设置引脚模式为通用推挽模拟上拉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WIZ_SPIx_INT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调用库函数,初始化GPIO*/
}

都是从野火103移植过来的,请教下哪里有问题啊

网友A:
启动前有没有复位?

网友B:
spi读取函数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C:
是不是spi时序有问题啊

网友D(2024-01-08):
。需要检查GPIO端口、时钟源以及NSS(片选)信号线的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E:
查阅STM32F429、W5500的相关文档

网友F:
检查STM32F429与W5500之间的SPI连线是否正确连接,包括SCK、MISO、MOSI、NSS(或CS)信号线以及电源和接地

网友G:
在初始化SPI外设时,需要设置正确的通信参数,如波特率分频值、CPOL(时钟极性)、CPHA(时钟相位)等。错误的参数设置可能导致通信失败。

网友D:
在连续读写操作时,可能需要适当的延时以确保器件内部状态稳定。

网友H:
根据提供的代码片段,确认SPI读写函数的实现是正确的,并且能够正确处理突发读写操作

网友I:
在向W5500写入IP地址时,需要确保地址计算正确,以及每个字节顺序正确。

网友I:
检查W5500的初始化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J:
在W5500的文档中选择了正确的写入方式。

网友K:
W5500中的网络寄存器通常是以大端格式存储的,因此要按照这个顺序写入IP地址四个字节。

网友L(2024-04-22):
这些电流环路的布线

网友M:
所有开关电源设计

网友N:
输出负载电流环路

网友O:
主从定时器门控的方式

网友P:
在主要开关电源拓扑中主要的电流环路

网友Q:
当PWM频率较高时,频繁的中断将影响程序运行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