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基于STM32开发一个温度传感器,数据存在flash上用iic读出来

楼主(2023-03-30):
课设相关,想用STM32做一个温度传感器,要求用使用发出数字信号的传感器并存储到flash中,再用通过i2c将数据读出来,想问一下大牛们基本思路是什么,或者有没有一些参考资料。

网友A:
为啥要先存在flash之中呢?

网友B:
这还是需要通过MCU实现的吧

网友C:
如果你的传感器带有MCU功能还行,不然还是需要用MCU做数据转接的

网友D:
你可以参考一下GPS带存储的那种功能,看看他们咋实现的

网友E:
可以吧,弄个I2C+MCU的存储模块?然后直接就把数据写在存储里了

网友F:
如果你的要是串口可能还好点,要是I2C估计都是要用MCU先处理一下数据才行

都是需要通过MCU转存的,没有啥好思路吧

网友G:
你的温度传感器是能控制存储,往里写数据的么?

网友H:
建议流程可以这样,就是MCU读取温度传感器数据,并且存在存储之中,这样的流程是对的

网友I:
先存起来,然后想用的时候再读取出来呗,是这样吗?那就开个DMA呗,定时收数据存起来

网友J:
处理后再存进去不是更好吗?

网友K(2023-06-13):
可以吧,弄个I2C+MCU的存储模块?

网友L:
然后直接就把数据写在存储里了

网友M:
如果你的要是串口可能还好点,要是I2C估计都是要用MCU先处理一下数据才行

网友N:
都是需要通过MCU转存的,没有啥好思路吧

网友O:
先存起来,然后想用的时候再读取出来呗,是这样吗?

网友P:
为啥存在flash里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