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103RC的DAP仿真下载器一直闪烁 ,下载了程序没实现

楼主(2023-03-30):
就是按照视频改的配置,还是一直在闪烁

可以看看提示啥不?

网友A:
一般这样状态就是没链接目标板吧

网友B:
你是想实现做个DAPlink还是给目标板子下载程序啊?

网友C:
如果下载程序时,一直闪烁,那就是下载ing

网友D:
你这个问题还第一次遇到,如果再说的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E:
你改的啥配置?按照哪个视频做的啊?

网友F:
Daplink是不是坏掉了啊

网友G:
看你电脑,是否有daplink的驱动啊?

网友H:
感觉就像没连接上而已,所以会闪烁

网友I:
有没有什么文字提示,可以看看提示,然后做处理

网友J:
看看是不是Daplink有问题

网友K:
是不驱动装的有问题?

网友L(2023-07-03):
可以看看提示啥不?

网友M:
如果下载程序时,一直闪烁,那就是下载ing吧

网友N:
你改的啥配置?

网友O:
按照哪个视频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