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编译目标文件时超出链接器的允许大小

楼主(2023-03-30):
.\Objects\ISO-STM32.axf: error: L6047U: The size of this image (46404 bytes) exceeds the maximum allowed for this version of the linker
Finished: 0 information, 0 warning, 0 error and 1 fatal error messages.
".\Objects\ISO-STM32.axf" - 1 Error(s), 0 Warning(s).
Target not created.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3

网友A:
没破译吧?

网友B:
这keil是不是没**啊

网友C(2024-01-08):
看是否有不必要的庞大库文件或者多重依赖造成了代码体积过大。

网友D:
是否有未使用的函数、变量或宏定义

网友E:
优化你的代码,移除不必要的代码和函数,精简项目以提高效率

网友F:
删除不再使用的源文件

网友G:
编译器提供了多种优化选项,例如O1、O2和O3。这些优化可以帮助减小编译后的代码大小。如果没有启用这些优化,代码可能会非常大。

网友H:
过多的全局变量、静态变量或者大数组等占用大量内存空间

网友I:
在Keil MDK中,检查链接器设置(Linker Options),看是否有可以精简的空间,例如减少堆栈大小、删除不使用的段等

网友J:
检查代码中是否有不必要的函数或变量,尤其是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因为它们会增加程序的体积。

网友K:
减少不必要的代码量,移除冗余的数据定义,优化算法以减少资源占用

网友L:
可以使用编译器的-Os或-Og选项来优化代码,以减少无用代码的产生。

网友M:
检查项目中是否有未优化的代码

网友C:
编译时降低调试信息级别,这可能会减少最终输出文件的大小

网友N:
检查并优化代码,减少不必要的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的使用。

网友O:
在Keil的设置中,检查是否可以减小堆栈的大小

网友P:
尝试优化代码,减少不必要的数据存储。

网友Q:
使用-Os选项来启用最小化生成大小优化。

网友R:
如果你的代码中包含了大量的全局变量、数据结构或复杂的功能,这可能导致编译后的目标文件过大。

网友S:
使用更高级别的编译器优化选项

网友T:
在Keil的编译器设置中,寻找与代码大小有关的选项,试着降低优化级别或者更改其他相关的设置,例如警告级别、代码生成等。

网友U:
Keil工具链对单个输出文件的大小有限制,不同版本可能有不同的限制。

网友V:
移除不必要的函数和库。

b. 使用较小的数据类型和变量。

c. 减少全局变量的使用。

d. 优化算法和数据结构。

网友W:
没有不合理的堆栈设置或其他内存分配导致程序占用过大

网友X:
检查你的代码中是否有可以优化的地方,比如减少全局变量的使用,或者优化数据结构以减少内存占用。

网友Y(2024-04-22):
这些引线越窄越好

网友Z:
图像由前景和背景组成,在灰度直方图上,前景和背景会形成高峰,在双峰之间的最低谷处就是阈值。

网友AA:
要将多余空间去除。对于第一个字符从第一行开始向下扫描,把那些一行中所有的点的灰度值全为0的点去掉,直到扫描到有一行不全为0时为止。

网友AB:
输入滤波电容的公共端应作为其他交流电流地的唯一接点

网友AC:
根据色彩的变化记录每一行的颜色跳变点,由此识别出车牌区域。

网友AD:
切割完了第四个字符之后,再依次扫描剩下的空间,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不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开始并依次扫描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结束。

网友AE:
计算量小,计算快。缺点也严重:在不同的图像中,颜色分布差别大,处理效果也不会很好。

网友AF:
在内存中开辟七个长为车牌长的七分之一和宽为车牌宽的区域

网友AG:
把纹波电流分摊到每个电容上

网友AH:
分别记录车牌区域的上下高度。然后通过RGB-HSV颜色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