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配置时钟为什么要配置flash

楼主(2023-03-30):
/* 配置FLASH预取指,指令缓存,数据缓存,等待周期 */
    FLASH->ACR = FLASH_ACR_PRFTEN | FLASH_ACR_ICEN |FLASH_ACR_DCEN |FLASH_ACR_LATENCY_5WS;

网友A:
应该说不是配置FLASH,
是配置CPU的访问等待参数,因为CPU访问flash控制器的速度远高于控制器访问FLASH的速度,有个时间配合问题。

显然,CPU时钟越快,等待延时相对越长,当然也就几个CLK的量级。

网友B:
因为代码存放在FLASH里,程序运行要取指。

网友C:
这个操作的目的是做什么呢?

网友D:
还没用过这个函数,一般都用在哪里啊?

网友E:
这是对flash操作的函数么?

网友F:
一般什么时候会用到这种函数呢?

网友G:
感觉之前也没用过啊,这是为了保证时钟稳定么?还是做什么?

网友H:
你这是将程序放到外部的flash之中了么?

网友I:
这是告诉CPU,要去flash里取数据了是吧

网友J:
写的听明白,应该是为了要时钟同步吧

网友K:
你这个flash是外部flash,还是MCU本身带的flash

网友L:
需要让程序能稳定运行吧

网友M:
是为了配置CPU的访问等待参数吧

网友N:
不是配置FLASH,是配置CPU的访问等待参数

网友O:
因为CPU访问flash控制器的速度远高于控制器访问FLASH的速度,有个时间配合问题。

网友P:
显然,CPU时钟越快,等待延时相对越长,当然也就几个CLK的量级。

网友O:
你这个flash是外部flash,还是MCU本身带的flash?

网友Q(2023-05-04):
是为了配置CPU的访问等待参数

网友R(2024-03-22):
每个电容与纹波电流源的引线阻抗一样

网友S:
时间片轮的设计思想

网友T:
大大减小与其他引线之间的容性耦合

网友U:
需要在做项目的过程中经历磨难

网友V:
硬件设计和软件设计本来就是鱼和熊掌的关系,两者不可兼得

网友W:
与电感和续流二极管相连

网友X:
结构化模块化的程序设计的思想,使最基本的要求

网友Y:
确定好硬件原理图,硬件布线,最后才是软件的开发

网友Z:
写程序不难,但是程序怎么样才能写的好,写的快,那是需要点经验积累的

网友AA:
在实际的项目应用当中,单片机引脚的复用相当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