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把TIM8改为TIM1,修改了bsp_stepper_init.h中的TIM8,不成功把TIM8...

楼主(2023-03-30):
各位大哥,求帮助:
野火的“stepper—梯形加减速实现”例程,把TIM8改为TIM1,修改了bsp_stepper_init.h中的TIM8,不成功,
//Motor 脉冲
#define MOTOR_PUL_IRQn                  TIM1_CC_IRQn
#define MOTOR_PUL_IRQHandler        TIM1_CC_IRQHandler

#define MOTOR_PUL_TIM                   TIM1
#define MOTOR_PUL_CLK_ENABLE()                      __HAL_RCC_TIM1_CLK_ENABLE()

#define MOTOR_PUL_PORT                         GPIOA
#define MOTOR_PUL_PIN                               GPIO_PIN_8
#define MOTOR_PUL_GPIO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define MOTOR_PUL_CHANNEL_x             TIM_CHANNEL_1

#define MOTOR_TIM_IT_CCx                        TIM_IT_CC1
#define MOTOR_TIM_FLAG_CCx              TIM_FLAG_CC1

网友A:
IO也是在定时器8的复用上了么?

网友B:
你的是定时器还是输出啊?

网友C:
cubemx配置一下就好了

网友D:
定时器吧的恶化,得看你MCU是否支持定时器8

网友E:
有些时候定时器8只能计时作用吧

网友F:
用定时器2试试,感觉像你定时器8不支持一样

网友G:
不成功倒是可以,但提示你什么啊?

网友H:
野火的话,其实可以问问他家技术的,或者在群里聊聊就OK了,哈哈

网友I:
你这中断之类的不还是定时器1

网友J:
得看它这个定时器1咋用的,要是计时功能还好,要是带输出了,你定时器8可能就不行了

网友K:
STM32如何设置定时器

网友L:
你可以使用stm32cubemx配置代码很简单。

网友M:
stm32定时器能同时用两个吗?怎么配置?

网友N:
这个是步进电机的驱动的代码吗

网友O:
这个是不是没有开启中断?

网友P:
什么芯片还有定时器8呢

网友Q: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ARRPreloadConfig(TIM2,ENABLE);//预装载使能 TIM_ITConfig(TIM2,TIM_FLAG_Update,ENABLE); //TIM更新中断源 TIM_Cmd(TIM2, ENABLE);

网友R:
stm32的高级定时器和普通定时器的完全一样的

网友S:
基本定时器实现定时功能吧

网友T:
得看是不是支持定时器8

网友U(2023-07-03):
你IO也是在定时器8的复用上了么?

网友V:
用cubemx配置一下就好了

网友W:
你这中断之类的不还是定时器1么

网友X:
直接用cubeMX配置就好了

网友Y:
你可以利用stm32cubemx设置装备摆设代码很简略。

网友Z:
这是步进电机驱动器的代码

网友AA:
你看一下支持定时器8不

网友AB:
看看它是否支持定时器

网友AC:
根本定时器实现按时功效吧

网友AD:
你的IO也对计时器的重用8?

网友X:
改不对就用cubeMX配置吧

网友AE:
Stm32定时器可以同时使用两个,如何配置?

网友AF:
用定时器2尝尝,感受像你定时器8不支撑同样

网友AG:
不能成功,但告诉你什么?

网友AH:
有什么其他配置没改完吧

网友AA:
这是定时器8换成定时器1还是定时器1换成8啊?

网友AI:
TIM8好像多个BDTR寄存器

网友T:
高级定时器好像有些地方不太一样

网友AJ(2023-10-25):
试试用定时器2,你定时器8可能不支持吧

网友AK(2023-12-10):
电镀半孔可用于标准和高级PCB设计。

网友AL:
共模电感对交流电流起着阻碍的作用

网友AM:
因此,可以精确铣削电镀半孔并提高工艺可靠性。

网友AN:
高频变压器磁芯利用率高(与单端电路相比)、电源电压利用率高(与后面要叙述的半桥电路相比)、输出功率大、两管基极均为低电平,驱动电路简单。

网友AO:
静态测试是通过使用直流电压表和负载电流计来分别测试电源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

网友AP:
主要起到支承作用,板不会散掉。

网友AP:
甚至会造成模块电源的损坏

网友AQ:
为了抑制共模干扰

网友AR:
因此以更高的速度使用重型铣削钻头。

网友AS:
共模电感有时候又叫共模扼流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