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F429与FSMC模块的LCD的问题

楼主(2023-03-30):
我的是F429开发板,已有几块LCD都是FSMC模块的。请问这些LCD能否用在LTDC或和核心板载的NAND FLASH共用FMC?

网友A:
公用的话应该可以吧

网友B:
没这么弄过啊,但是你可以试试

网友C:
我觉得LCD你可以用普通的并口,速度就很快了

网友D:
存储和屏共用FSMC的话,估计是可以吧

网友E:
这个需要配置,挺难的吧

网友F:
我记得是可以,就复用关系呗

网友G:
FSMC的屏?你说的就是并口屏幕吧

网友H:
共用容易出现干扰吧,互相影响

网友I:
不是很建议这么使用,因为容易出现存储或者刷屏不同步的问题

屏幕换成其他驱动方式呗,你看看F429的刷屏速度也是很快的

网友J:
容易出现存储或者刷屏不同步的问题,不是很建议这样使用

网友K:
可以功用fsmc。

网友L:
只要是地址不一样就行。

网友M:
stm32f429的fsmc有这个功能吗

网友N:
stm32f103可以实现的。

网友O:
是应用个外部的flash存储的吗

网友P:
这个使用地址线区分的。

网友Q:
这个什么问题的吗

网友R:
共用?是同时用得意思吗?

网友S:
LTDC接的是RGB接口。

你之前接的FSMC,现在用FMC肯定是没问题的,FMC跟FSMC相比只是多了SDRAM接口。

网友T:
线程会不会有问题啊

网友U:
需要特别注意FSMC与LCD之间的信号电平匹配问题

网友V:
不同型号的LCD器件可能采用不同的电平标准,需要进行电平转换或者采用中间级联芯片。

网友W:
配置FSMC总线的时序参数,如地址建立时间、地址保持时间、写使能脉冲宽度

网友X:
确认LCD的型号和接口类型,选择合适的FSMC的引脚,并正确选用FSMC控制器的模式和参数

网友Y:
用普通的io口应该就可以

网友Z:
不是很建议这么使用,因为容易出现存储或者刷屏不同步的问题

网友AA:
屏幕换成其他驱动方式呗,你看看F429的刷屏速度也是很快的

网友AB:
LTDC接的是RGB接口。

网友AB:
你之前接的FSMC,现在用FMC肯定是没问题的,FMC跟FSMC相比只是多了SDRAM接口。

网友AC:
外部存储器控制器(FSMC),可以方便地驱动各种液晶显示屏

网友AD:
LCD的数据线被连接到STM32F429芯片的FSMC总线上,通过配置FSMC总线来实现对LCD的控制。

网友AE:
可以共用,片选信号不同。

网友AF(2023-06-07):
屏幕换成其他驱动方式呗

网友AG:
你之前接的FSMC,现在用FMC肯定是没问题的

网友AH:
FMC跟FSMC相比只是多了SDRAM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