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0元(功能说明)
[原理图] 经典振荡电路图分享和讲解(二)

楼主(2023-03-30):
经典振荡电路图分享和讲解(二)

第二种
晶体谐振器实现多谐振荡电路

     晶体谐振器是一种利用晶体的谐振特性产生稳定振荡信号的电路,也可以实现多个谐振频率的振荡电路。多谐振荡电路的实现方式如下:
(1)主振荡器:主振荡器采用晶体振荡器,产生一个基准频率的信号。
(2)次振荡器:通过并联多个晶体谐振器,可以实现多个不同频率的振荡信号。不同频率的晶体谐振器可以通过选择不同的晶体来实现。次振荡器的输出信号可以通过选择合适的缓冲放大器或者直接驱动负载来使用。
(3)正反馈电路:同样需要加入适当的正反馈电路来保证电路的稳定性。
总之,多谐振荡电路的实现方式可以采用LC谐振电路和晶体谐振器,通过调整电路元件或者选择不同的晶体来实现多个不同频率的振荡信号,可以应用于无线通信、频率合成、音频信号发生器等领域,其原理图如下:

图一 多谐振荡电路

图二  黄色:集电极信号,青色:基极信号

    此外,还有一种MOSFET振荡电路,这种电路是利用MOSFET晶体管的放大和反馈作用,产生稳定的振荡信号的电路。其原理可以简单地描述为:利用MOSFET晶体管的放大和反馈特性,在谐振回路中形成自激振荡。

下面详细介绍MOSFET振荡电路的原理:
MOSFET晶体管是一种三端器件,由栅极、漏极和源极组成。工作时,通过控制栅极电压,可以控制漏极和源极之间的电流。MOSFET振荡电路一般由谐振回路和放大器两部分组成。
谐振回路是由电感和电容构成的,是产生振荡信号的关键。当电容和电感串联时,可以形成一个谐振电路,其谐振频率为f=1/(2π√LC)。当谐振回路中有足够的放大器时,电路可以产生自激振荡。
在MOSFET振荡电路中,MOSFET晶体管作为放大器的作用是将谐振回路中的小信号放大成较大的信号,然后反馈回谐振回路中,形成自激振荡。具体来说,当MOSFET晶体管的栅极电压变化时,会引起漏极和源极之间的电流变化,从而改变谐振回路中的电流和电压。通过适当的反馈,可以使谐振回路中的信号增强,并且产生自激振荡。
MOSFET振荡电路的频率可以通过调整电路中的电感和电容值来实现。此外,为了保证电路的稳定性,还需要适当的负反馈和正反馈回路来控制电路的增益和相位,从而使电路产生稳定的振荡信号。
总之,MOSFET振荡电路是利用MOSFET晶体管的放大和反馈特性,在谐振回路中形成自激振荡的电路。它可以应用于射频信号发生器、频率合成器、调制解调器等领域。

图三  将振荡电路中的三极管改为MOS管
上面的电路,我们在自己设计的时候完全可以 直接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