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音频] 3D视觉方案介绍

楼主(2023-03-30):
目前常见的3D视觉方案主要包括双目、结构光和TOF 3个技术方向。这3种方法各有优劣。

双目技术:
      双目技术是利用三角测距法计算被测物体到相机的距离。具体的说,就是从两个相机观察同一个物体,类似于我们的眼睛,被观测物体在两个相机中的位置会有一个位置差,我们称之为视差,被观测物体越近,视差越大,被观测物体越远,视差就越小。通过这个视差即可通过算法计算出被观测物体的距离。

结构光技术:
      结构光相机一般包括两个基本组件,一个红外激光投射器和一个红外摄像头。其测距原理是将已知的结构化图案投射到被测物体上,这些结构化图案会根据被测物体的形状发生相应的形变。红外摄像头从另一个角度进行拍摄,通过分析形变来测量被测物体的距离。

TOF技术:
      相比双目和结构光,TOF方案实现起来会相对简单。TOF方案主要包括发射端和接收端,发射端发出近红外光,照到被测物体后返回,再被接收端接收,根据发射端和接收端的时间差即可算出相机到被测物体的距离。
      根据测量原理不同,TOF又分为两种,DTOF(direct TOF)和ITOF(indirect TOF).DTOF的精度相对比较高,但同时因为DTOF需要SPAD和专门的时间处理电路,所以DTOF的系统成本及集成难度较高。相比较来讲,ITOF的系统成本和集成难度就低很多,在中远距离的应用领域被普遍采用。

新唐拥有多款不同规格ITOF sensor, 后续会给大家详细介绍,欢迎咨询了解。

网友A(2024-03-05):
是否可以详细介绍这三种技术的优缺点呢

网友B:
双目校正多利用极线约束,来使同一特征点位于左右相机两张图像水平方向的同一条直线上,即“把实际中非共面行对准的两幅图像,校正成共面行对准”

网友C:
哪种技术使用的组件少 造价低呢

网友D:
在进行双目标定时,需要使两个相机对同一标定板进行多次取图,分别标定出各自的内参和相对于标定板的外参,然后便可计算出两相机位置间的关系

网友E:
双目标定和普通相机的标定一样,其标定时不仅标定出两个相机的内参,还要标定出两个相机之间的关系

网友F:
双目技术会不会有效的克服视距的变化的缺点呢

网友G(2025-06-20):
主动双目识别能力比被动双目看的更清楚,但价格更贵,有没有可能被动双目在算法上有更好的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