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SPI的使用,主从收发。

楼主(2023-03-30):
#include "SWM341.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SPI0_CS_Low()        GPIO_ClrBit(GPIOM, PIN3)
#define SPI0_CS_High()        GPIO_SetBit(GPIOM, PIN3)

uint16_t SPI1RXBuffer[32] = {0};
uint32_t SPI1RXIndex = 0;

void SerialInit(void);
void SPIMstInit(void);
void SPISlvInit(void);

int main(void)
{
        uint32_t n, i;
        uint32_t rxdata, txdata = 0x23;

        SystemInit();

        SerialInit();

        SPIMstInit();

        SPISlvInit();

        while(1==1)
        {
                SPI0_CS_Low();
                for(i = 0; i < 1200; i++);                                // CS拉低后需要延时一下再发送
                for(i = 0; i < 16; i++)
                {
                        SPI0->DATA = i;
                        while((SPI0->STAT & SPI_STAT_TFNF_Msk) == 0) __NOP();
                }
                while(SPI_IsTXEmpty(SPI0) == 0) __NOP();
                for(i = 0; i < 12000; i++) __NOP();                // 发送FIFO虽已空,但最后一个数据还在发送移位寄存器里,需要延时等待它发送出去
                SPI0_CS_High();

                for(i = 0; i < SystemCoreClock/4; i++) __NOP();
        }
}

void SPIMstInit(void)
{
        SPI_InitStructure SPI_initStruct;

        GPIO_Init(GPIOM, PIN3, 1, 0, 0, 0);
        SPI0_CS_High();

        PORT_Init(PORTM, PIN2, PORTM_PIN2_SPI0_SCLK, 0);
        PORT_Init(PORTM, PIN4, PORTM_PIN4_SPI0_MISO, 1);
        PORT_Init(PORTM, PIN5, PORTM_PIN5_SPI0_MOSI, 0);

        SPI_initStruct.clkDiv = SPI_CLKDIV_32;
        SPI_initStruct.FrameFormat = SPI_FORMAT_SPI;
        SPI_initStruct.SampleEdge = SPI_SECOND_EDGE;
        SPI_initStruct.IdleLevel = SPI_HIGH_LEVEL;
        SPI_initStruct.WordSize = 8;
        SPI_initStruct.Master = 1;
        SPI_initStruct.RXThreshold = 0;
        SPI_initStruct.RXThresholdIEn = 0;
        SPI_initStruct.TXThreshold = 0;
        SPI_initStruct.TXThresholdIEn = 0;
        SPI_initStruct.TXCompleteIEn = 0;
        SPI_Init(SPI0, &SPI_initStruct);
        SPI_Open(SPI0);
}

void SPISlvInit(void)
{
        SPI_InitStructure SPI_initStruct;

        PORT_Init(PORTB, PIN2, PORTB_PIN2_SPI1_SCLK, 1);
        PORT_Init(PORTB, PIN3, PORTB_PIN3_SPI1_MISO, 0);
        PORT_Init(PORTB, PIN4, PORTB_PIN4_SPI1_MOSI, 1);
        PORT_Init(PORTB, PIN5, PORTB_PIN5_SPI1_SSEL, 1);

        SPI_initStruct.clkDiv = 1;
        SPI_initStruct.FrameFormat = SPI_FORMAT_SPI;
        SPI_initStruct.SampleEdge = SPI_SECOND_EDGE;
        SPI_initStruct.IdleLevel = SPI_HIGH_LEVEL;
        SPI_initStruct.WordSize = 8;
        SPI_initStruct.Master = 0;
        SPI_initStruct.RXThreshold = 4;
        SPI_initStruct.RXThresholdIEn = 1;
        SPI_initStruct.TXThreshold = 0;
        SPI_initStruct.TXThresholdIEn = 0;
        SPI_initStruct.TXCompleteIEn = 0;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

        SPI_INTEn(SPI1, SPI_IT_RX_OVF);        // 溢出后SPI不再接收数据,因此需要在溢出中断中清空RXFIFO

        SPI1->IE |= (1 << SPI_IE_SSRISE_Pos);        //开启SPI_SSEL上升沿中断

        SPI_Open(SPI1);
}

void SPI1_Handler(void)
{
        if(SPI_INTStat(SPI1, SPI_IT_RX_OVF))
        {
                SPI1->CTRL |= SPI_CTRL_RFCLR_Msk;
                __NOP();__NOP();__NOP();__NOP();
                SPI1->CTRL &= ~SPI_CTRL_RFCLR_Msk;

                SPI_INTClr(SPI1, SPI_IT_RX_OVF);
        }

        if(SPI1->IF & SPI_IF_RFTHR_Msk)
        {
                while(SPI1->STAT & SPI_STAT_RFNE_Msk)
                {
                        SPI1RXBuffer[SPI1RXIndex++] = SPI1->DATA;
                }

                SPI1->IF = (1 << SPI_IF_RFTHR_Pos);
        }

        if(SPI1->IF & SPI_IF_SSRISE_Msk)
        {
                while(SPI1->STAT & SPI_STAT_RFNE_Msk)
                {
                        SPI1RXBuffer[SPI1RXIndex++] = SPI1->DATA;
                }

                SPI1->IF = (1 << SPI_IF_SSRISE_Pos);

                /* 检测到SPI_SSEL引脚上升沿,一帧接收完成 */
                for(uint32_t i = 0; i < SPI1RXIndex; i++)
                        printf("%d, ", SPI1RXBuffer[i]);
                printf("\r\n\r\n");

                SPI1RXIndex = 0;
                memset(SPI1RXBuffer, 0, sizeof(SPI1RXBuffer));
        }
}

void SerialInit(void)
{
        UART_InitStructure UART_initStruct;

        PORT_Init(PORTM, PIN0, PORTM_PIN0_UART0_RX, 1);        //GPIOM.0配置为UART0输入引脚
        PORT_Init(PORTM, PIN1, PORTM_PIN1_UART0_TX, 0);        //GPIOM.1配置为UART0输出引脚

        UART_initStruct.Baudrate = 57600;
        UART_initStruct.DataBits = UART_DATA_8BIT;
        UART_initStruc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UART_initStruct.StopBits = UART_STOP_1BIT;
        UART_initStruct.RXThresholdIEn = 0;
        UART_initStruct.TXThresholdIEn = 0;
        UART_initStruct.TimeoutIEn = 0;
        UART_Init(UART0, &UART_initStruct);
        UART_Open(UART0);
}

/******************************************************************************************************************************************
* 函数名称: fputc()
* 功能说明: printf()使用此函数完成实际的串口打印动作
* 输    入: int ch                要打印的字符
*                        FILE *f                文件句柄
* 输    出: 无
* 注意事项: 无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ART_WriteByte(UART0, ch);

        while(UART_IsTXBusy(UART0));

        return 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