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F450 SDIO+FATFS不稳定,连续工作十几小时后SD卡读写错误

楼主(2023-03-30):
项目中使用GD32F450ZIT6作为主控,固件库为GD32F4xx_Firmware_Library_V3.0.4,通过4线SDIO+FatfsR0.14读写SD卡,SD卡为256GB高速卡exFAT分区格式。
SD卡写入两个文件,文件1:每250ms写入64KB,文件2:每秒写入512字节。每小时新建一个文件1和文件2进行存储。
目前MCU可以正常工作,但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后,SD卡会发生读写错误,破坏SD卡的文件系统,在电脑上无法打开SD卡,必须格式化。SDIO采用SD_POLLING_MODE和SD_DMA_MODE模式都会出现上述问题。
SDIO特定功能使能和SDIO读等待模式使能。这两个功能开启或不开启都会出现上述问题。

请问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会不会和FF_USE_FASTSEEK有关系。
一直写,导致文件太大出问题了?

网友B:
我是GD代理有需要优价一起交流1324208521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和FF_USE_FASTSEEK有关系。
一直写,导致文件太大出问题了?

不是,每小时保存一个文件,文件在950M。用SPI模式写SD卡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就是SDIO有问题,哪怕是SDIO单线模式,强制单块读写,还是出现相同的问题

网友A:
那会不会是字节对齐的关系?
dma_receive_config函数里面改成dma_struct.memory_width = DMA_MEMORY_WIDTH_8BIT; ?

网友C:
只有这个功能吗,,其他外设或者中断什么的会不会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这个功能吗,,其他外设或者中断什么的会不会影响

其他功能都关闭了,就剩一个1ms的systick计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会不会是字节对齐的关系?
dma_receive_config函数里面改成dma_struct.memory_width = DMA_MEMORY_WIDTH_ ...

不是。不用DMA也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A:
我用450倒是没有问题,同样的程序烧录到470,重启大概3,4十次就有一次出现no file system.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他功能都关闭了,就剩一个1ms的systick计时器

那就有点怪了

网友D:
是不是频率太高了?

网友E:
降低sdio的读写速度。

网友F:
估计把文件系统的描述都给覆盖了吧。

网友G:
是不是新建文件的时候出现问题了?没有关闭上一个文件。

网友H:
SD卡有没可能是扩容的?

网友I:
还是不够稳定。

网友J:
SDIO总线快了,至少四倍速。降低速度吧。

网友K:
fatfs应该不合适,效率太低了。

网友L:
fatfs 会很费单片机内存

网友M:
fatfs文件系统是sdio写入sd卡速度快还是spi速度快?

网友N:
用最普通的低速卡,4G的最好。

网友:
SDIO 的时钟降低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把文件系统的描述都给覆盖了吧。

是的,查看HEX,文件系统的描述破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新建文件的时候出现问题了?没有关闭上一个文件。

不是。文件正常关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fatfs文件系统是sdio写入sd卡速度快还是spi速度快?

SDIO,快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H:
SD卡有没可能是扩容的?

卡是真的哈,

网友O: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网友O:
引用 网友J:
SDIO总线快了,至少四倍速。降低速度吧。

四倍速是什么意思?

网友G(2023-05-08):
引用 楼主:
不是。文件正常关闭了

有用RTOS系统吗?

网友P:
检查FATFS文件系统的设置,确保缓存大小合

网友Q:
写SD卡由于存在写入等待时间,所以这个写入过程必然是异步的。

网友R:
看配置的时钟是不是太快了

网友S:
需要自行规划好缓冲机制。

网友T:
在软件层面,可以加入重试机制,对读写失败的操作进行多次尝试,直至成功为止。

网友U:
降低GD32F450 的处理压力和功耗,提高系统稳定性。

网友V:
SDIO里面的读写函数一定要是四字节对齐的数组吗

网友A:
#define SD_CLK_DIV_INIT                     ((uint16_t)0x0076)        /* SD clock division in initilization phase */
#define SD_CLK_DIV_TRANS                    ((uint16_t)0x0076)        /* SD clock division in transmission phase *///0x0002
470ZG频率降到和初始化一样了,还是偶尔上电出现FR_NO_FILESYSTEM,再重启又能挂载到。换450ZG就没事,同样的程序,同样的板子,搞不懂了。

网友J:
SD卡质量差、寿命短、有坏块等问题,都可能导致读写不稳定。

网友E:
FATFS的BUG或设置错误也可能导致读写不稳定,例如FATFS缓存大小设置不当

网友W:
SDIO接口时序不准确或者存在干扰,可能导致读写失败或丢失数据包。

网友X(2023-06-08):
降低听、说、读、写的速度。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文件正常关闭了

那应该还是系统得问题。

网友H:
那问题可不好找了,一点一点调试看看吧。

网友Y:
只有此功能,与其他外设或中断不会有影响

网友Z:
估计涵盖了文件系统的所有描述。

网友AA:
多半是你操作SD卡的程序有bug

网友AB:
程序还是有bug啊

网友AC:
Sdio总线速度快,至少是速度的四倍,速度更低。

网友AD:
我觉的是fatfs有bug,你用最新fatfs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D:
我觉的是fatfs有bug,你用最新fatfs试试

现在用的0.14b。

楼主:
引用 网友Z:
估计涵盖了文件系统的所有描述。

用winhex看,是fat表被破坏了

楼主:
感觉是SDIO驱动有问题。别的地方没找到什么问题。

网友A:
有没有用TCMSRAM,我之前把系统堆栈放TCMSRAM上了(SDIO DMA使用了TCMSRAM),450跑没事,470跑就会偶尔挂载不到SD卡,现在不用TCMSRAM,没发现问题了

网友AE:
引用 网友M:
fatfs文件系统是sdio写入sd卡速度快还是spi速度快?

肯定是SDIO快的哦

网友AF:
可能是sdio驱动问题,读写地址定义的是一个32位的变量,最大容量为4G,当读写的地址超过4G时会存在溢出,所以将文件系统写坏了。

网友AG(2023-07-13):
Fatfs,占用微控制器内存

网友AH:
是否新建文件有问题,不关闭一个文件。

网友AI:
用最平凡的低速卡,4g的最佳。

网友AJ:
遇到同样的问题。用的32G的卡。定期的删除最老的日志,但还是写着写着就崩了。

网友G:
問題办理了吗,我也碰到了雷同的問題

网友AK:
Sd卡是否有可能扩展?

网友AL:
脂肪不宜过多,效率过低。

网友H:
I am gd agent。 We need to communicate with you at a good price 13242085214

网友AM:
所以一个稳健的嵌入式系统需要进行长时间的压力测试。

网友F:
fatfs文件系统是sdio写入sd卡速率快仍是spi速率快?

网友AN:
你这个问题,我遇到过,我也是fats+SDIO操作micro SD卡,一段时间后卡崩溃,后来我把fats移除,长时间测试卡读写是OK的,说明SDIO这部分是没有问题的,再后来我又移植了一个低版本的fats,也没有出问题,但是具体是什么原因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AO(2023-10-28):
引用 网友F:
fatfs文件系统是sdio写入sd卡速率快仍是spi速率快?

你好,您降低的版本是哪个版本呢

网友AO:
楼主解决了没,求新天地

网友AO:
引用 网友AJ:
遇到同样的问题。用的32G的卡。定期的删除最老的日志,但还是写着写着就崩了。 ...

您解决了吗我最近也遇到了

网友AP:
会不会是频率太高了

网友Y:
SDIO总线速度很快,至少是它的四倍。

网友Z:
这是唯一的功能吗?

网友AC:
由于写入SD卡的等待时间,写入过程不可避免地是异步的。

网友AO:
引用 网友AC:
由于写入SD卡的等待时间,写入过程不可避免地是异步的。

是啥意思,写入频率太高了吗?

网友X:
低落听、说、读、写的速率。

网友AN:
引用 网友A:
我用450倒是没有问题,同样的程序烧录到470,重启大概3,4十次就有一次出现no file system. ...

你好,大佬:这个no_file_system我也遇到了,怎么才能解决呢?

@sagade :好的,感谢,大佬。
我原先堆栈放在TCMSRAM,好像SDIO-DMA不能访问TCMSRAM,后来把堆栈放到SRAM1了,然后对SDIO的缓存做了4字节对齐

网友AA:
和程序应用逻辑处理有关系

网友AQ(2023-11-28):
收藏一下,有没有解决方案呀

网友AR:
连续读写建议使用稳定的芯片,TF卡跟卡质量也有关系

网友AS(2024-02-22):
楼主,为啥我使用的fatfs;GD470的芯片,调用f_close的时候会死机是什么原因,进入到内存错误中断

网友AT(2024-04-30):
非常不错的帖子,值得推广扩散!!!

网友AU:
不用DMA也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AV:
引用 网友M:
fatfs文件系统是sdio写入sd卡速度快还是spi速度快?

sdio比较快

网友AW(2024-06-30):
不稳定的电源可以导致SDIO通信出错。特别是对于高容量和高速SD卡,电流需求可能较高,需要确保供电充足且稳定。

网友H:
这是唯一的功能吗?其他外设或中断会影响它吗

网友AX(2024-08-30):
SDIO采用SD_POLLING_MODE和SD_DMA_MODE模式都会出现上述问题。

网友AG:
你需要规划自己的缓冲机制。

网友X:
FATF中的错误或错误设置也可能导致不稳定的读写,例如FATF缓存大小设置不正确

网友AL:
我猜它已经覆盖了文件系统的描述。

网友AI:
这是唯一的功能吗?其他外设或者中断会影响吗?

网友AC:
sdio总线更快,至少快四倍。慢点。

网友Y:
是否创建新文件存在问题,因此不要关闭文件。

网友Z:
只有这个特性不会对其它外设或中断产生影响

网友G:
在软件级别,可以添加重试机制,以多次尝试失败的读写操作,直到它们成功。

网友F:
创建新文件时有问题吗?上一个文件没有关闭。

网友AY:
Fatfs文件系统,sdio比spi快比写sd卡快吗?

网友AZ:
由于写入sd卡时的写入延迟,此写入过程必须是异步的。

网友BA(2024-09-30):
SD卡为256GB高速卡exFAT分区格式

网友BB:
用最常见的低速卡,4G最好。,

网友BC:
sdio中的读写函数必须是四字节对齐的数组吗

网友AH(2024-11-04):
创建新文件时出现问题,请不要关闭文件。,

网友BD:
你解决问题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BE:
很好的帖子,值得推广和传播!!!

网友BF:
因此,一个健壮的嵌入式系统需要长时间的压力测试。

网友BG:
与程序应用逻辑处理相关

网友BH:
可能是因为你用来操作sd卡的程序有bug

网友BI(2025-01-11):
SPI模式和SDIO完全是两回事哦

网友BJ:
sdio总线速度很快,至少快4倍,甚至更慢。

网友AK:
我觉得fatfs有问题。尝试使用最新的fatfs

网友:
也遇见过这种问题,可以尝试重新初始化使用,至于原因也没测试出来

网友BK:
收藏一下,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BL:
即使没有dma,问题依然存在,

网友BM(2025-02-10):
涉及程序应用逻辑处理,

网友BN:
sdio总线非常快,至少快4倍,甚至更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