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硬件IIC读取SHT20温湿度传感器

楼主(2023-03-30):
已经收到板子许久了,最近在看他的一些外设,今天先分享下我测试的SHT20硬件IIC读取数据的测试。

/* PC6 - I2C1_SCL. */
    gpio_init.Pins  = GPIO_PIN_6;
    gpio_init.PinMode  = GPIO_PinMode_AF_OpenDrain;
    gpio_ini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
    GPIO_PinAFConf(GPIOC, gpio_init.Pins, GPIO_AF_4);

    /* PC7 - I2C1_SDA. */
    gpio_init.Pins  = GPIO_PIN_7;
    gpio_init.PinMode  = GPIO_PinMode_AF_OpenDrain;
    gpio_ini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
GPIO_PinAFConf(GPIOC, gpio_init.Pins, GPIO_AF_4);

首先我们需要对使用的IO进行初始化。这里IO是复用的。

实际是接入到我们的板子上的MPU6050和24c02设备上的,但是地址不同的,不会干扰的。

/* Initialize I2C */
void app_i2c_init(void)
{
    /* Setup I2C initialization values. */
    I2C_Master_Init_Type i2c_init;
    i2c_init.ClockFreqHz = BOARD_I2C_FREQ;
    i2c_init.BaudRate = I2C_BaudRate_100K;

    /* Initialize I2C master. */
    I2C_InitMaster(BOARD_I2C_PORT, &i2c_init);

    /* The target device address needs to be configured before enabling. */
    I2C_SetTargetAddr(BOARD_I2C_PORT, APP_I2C_TARGET_ADDR);

    /* Enable I2C. */
    I2C_Enable(BOARD_I2C_PORT, true);
}

Iic设备初始化,还是很简单的。这里的IIC波特率有两种可选择,我们选择100K的是没问题的。

/* Write data to target device, true to writing succeed, false to writing failed. */
bool app_i2c_write(uint8_t txlen, uint8_t *txbuf)
{
    app_i2c_xfer.WaitTimes = APP_I2C_TIMEOUT_TIME;
    app_i2c_xfer.TxBuf = txbuf;
    app_i2c_xfer.TxLen = txlen;

    I2C_Enable(BOARD_I2C_PORT, true);  /* Disable I2C to clear tx fifo, and enabled I2C to perform the write operation again. */
    if ( false == I2C_MasterWriteBlocking(BOARD_I2C_PORT, &app_i2c_xfer) )
    {
        return false;
    }
    else
    {
        return true;
    }
}

/* Read data to target device, true to reading succeed, false to reading failed. */
bool app_i2c_read(uint8_t rxlen, uint8_t *rxbuf)
{
    app_i2c_xfer.WaitTimes = APP_I2C_TIMEOUT_TIME;
    app_i2c_xfer.RxBuf = rxbuf;
    app_i2c_xfer.RxLen = rxlen;

    I2C_Enable(BOARD_I2C_PORT, true);  /* Disable I2C to clear tx fifo, and enabled I2C to perform the read operation again. */
    if ( false == I2C_MasterReadBlocking(BOARD_I2C_PORT, &app_i2c_xfer) )
    {
        return false;
    }
    else
    {
        return true;
    }
}

封装了两个函数,接收和发送,封装起来主要便于我们简化IIC的操作,我们只需要关系发送的数据多长,和数据其实地址。

#define SHT20_ADDRESS  0X40
    #define SHT20_Measurement_RH_HM  0XE5
    #define SHT20_Measurement_T_HM  0XE3
    #define SHT20_Measurement_RH_NHM  0XF5
    #define SHT20_Measurement_T_NHM  0XF3
    #define SHT20_READ_REG  0XE7
    #define SHT20_WRITE_REG  0XE6
    #define SHT20_SOFT_RESET  0XFE

float TemValue,RhValue;

void SHT20_ReadValues(void)
{
  uint8_t tem[3],rh[3];
  uint16_t Tdata=0,RHdata=0;

  uint8_t cmd=SHT20_Measurement_T_HM;

    if ( false == app_i2c_write(1, &cmd) )
    {
        printf("I2C write failed.\r\n");
    }

    if ( false == app_i2c_read(3, tem) )  /* Received data successfully. */
    {
        printf("I2C read failed.\r\n");
    }
  delay_ms(100);
  cmd=SHT20_Measurement_RH_HM;

    if ( false == app_i2c_write(1, &cmd) )
    {
        printf("I2C write failed.\r\n");
    }

    if ( false == app_i2c_read(3, rh) )  /* Received data successfully. */
    {
        printf("I2C read failed.\r\n");
    }

  delay_ms(100);
  Tdata = tem[0];
  Tdata <<= 8;
  Tdata += tem[1] & 0xfe;

  RHdata = rh[0];
  RHdata <<= 8;
  RHdata += rh[1] & 0xfe;

  TemValue = Tdata * 175.72f / 65536 - 46.85f;
  RhValue = RHdata * 125.0f / 65536 - 6.0f;

    printf("TemValue:%.2f℃\r\n",TemValue);
    printf("RhValue:%.2f%%\r\n",RhValue);
}

void SHT20_SoftReset(void)
{
    uint8_t cmd=0xfe;

    if ( false == app_i2c_write(1, &cmd) )
    {
        printf("I2C write failed.\r\n");
    }
    delay_ms(100);
}

之后再创建两个函数,一个是软件复位的,一个是读取的。也都比较的简单的。读取数据里面,数据没有进行校验了,直接就使用了。按照手册进行转换即可。

之后我们主函数调用即可,这里通过接收字符进行读取控制,每次接收到一个发送数就读取下我们的数值打印。

效果如上,可以读取数据的,完全没问题的。

硬件接线图。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极术社区」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7569031/article/details/127404053

网友A:
IIC读取SHT20湿度和温度的程序呢

网友B:
这个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C:
确定SHT20的I2C地址,一般为0x40。
配置MCU的I2C引脚为输入/输出模式。
配置I2C控制器的工作模式、时钟频率、从机地址等参数,包括启动信号、发送地址、读写控制、数据传输等。
发送读取命令并等待传感器响应。
读取传感器返回的温湿度数据,并进行数据处理。

网友D:
根据SHT20的通信协议,发送读取温度/湿度命令的操作间需要间隔至少40ms,否则可能会影响读取数据的准确性。

网友E:
在发送完命令后需要延时一段时间再进行数据读取。

网友F:
这个可以模拟iic读取数据的吗?

网友G(2023-06-08):
这个的硬件iic有没有bug啊?

网友H:
SHT是IIC接口的?是senseri公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