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25R3911外部解调

楼主(2023-03-30):
各位大侠好,请教一个ST25R3911B外部解调问题,在ST25R3911B的数据手册上低18页有描述  “在进行外部解调的情况下,可以通过选择接收器配置寄存器2位lf_en,将引脚RFI1和 RFI2上的LF信号,直接复用到增益和滤波级”          ,现在我通过外部解调后,已把LF信号转换为方波信号,请问这个方波信号能否直接接入RFI1,如果不能该如何处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