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为什么单片机产生方波无法打开固态继电器

楼主(2023-03-30):
在做PID控制的时候用100K脉冲控制SSR-25DA固态继电器,固态继电器驱动端已经点亮,固态继电器始终无法打开,用5V直接电源接驱动端固态继电器可以正常导通,请问这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A(2023-05-17):
要看固态继电器的说明书了,为了避免干扰,或许输入端有滤波!对于继电器而言,100K,频率很高了!

网友B:
固态继电器的开启/关断时间都是ms级的,别说100K,就是100Hz都是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