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为什么单片机产生方波无法打开固态继电器

楼主(2023-03-30):
在做PID控制的时候用100K脉冲控制SSR-25DA固态继电器,固态继电器驱动端已经点亮,固态继电器始终无法打开,用5V直接电源接驱动端固态继电器可以正常导通,请问这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A:
脉冲脚不要脉冲,直接给几秒钟的高低电平试试.

网友B:
要么脉冲太快,要么电平太低了

网友C:
有响应时间的,具体看手册

网友D:
响应时间短时不配套吧

网友E:
这个固态继电器,单片机需不需要通过三极管来控制啊?还是单片机直接来控制?

网友F:
固态继电器切换时间一般要大于10ms, 频率不要超过50Hz

网友G:
你要看下驱动电压和电流够不够

网友H:
这属于不看器件手册就开问的情况。

没搞清楚器件是啥特性就拿来用,而且理所当然地认为器件必定满足他的期望

网友I:
要么响应速度跟不上,要么驱动能力不够

网友J:
固态继电器是低速器件,不支持100KHz

网友K:
固态继电器一般10k 以下可以试试。有点只有1K。

楼主(2023-05-03):
最后证实是脉冲的幅度和宽度不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