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这个高压,如何转换成负高压输出?

楼主(2023-03-30):
(无正文)

网友A:
二极管反向,反馈加运放反相放大.

网友B:
下面芯片是哪家的,什么型号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反向,反馈加运放反相放大.

光二极管反向是不行的,
它这个是反激输出,变压器的绕组也要反向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光二极管反向是不行的,
它这个是反激输出,变压器的绕组也要反向才行。
...

绕组是否需要反向我不确定,
我认为倍压整流对于输出绕组来说,两个方向的特性基本一致,所以绕组接反也一样能用,建议楼主有空了试验一下.

网友D:
直流直接地电源反过来接不就是负得么,就像万用表正极接地,负极接电源电压显示是负得。

网友E:
高压负输出DC/DC控制器LTC3863  改一下就可以

网友F:
输出端正负极调换一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