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
[PCB] PCB光板生产过程中板子弯曲或翘起原因分析

楼主(2023-03-30):
PCB光板生产过程中板子弯曲或翘起原因分析

一、PCB光板板翘是指PCB板面不平坦,出现弯曲和翘起的现象。一般来说,PCB光板板翘的标准应该符合以下要求:
翘起高度:翘起高度是指PCB板面的最高点与基准面之间的距离。一般来说,翘起高度应该小于板子厚度的1/100
翘起角度:翘起角度是指PCB板面的翘起部分与基准面之间的夹角。一般来说,翘起角度应该小于0.1度。
翘起区域:翘起区域是指PCB板面出现翘起的区域。一般来说,翘起区域应该小于板子面积的5%
翘起方向:PCB光板板翘的方向应该与板子的XY方向垂直,即翘起方向应该沿着Z轴方向。
翘起位置:PCB光板板翘的位置应该在板子的边缘区域,而不是在板子的中央。
综上所述,PCB光板板翘的标准应该符合翘起高度、翘起角度、翘起区域、翘起方向和翘起位置等方面的要求。如果PCB光板板翘超过了标准要求,就会影响PCB的质量和可靠性。
图一  示意图

以下是可能导致板子弯曲和翘起的一些原因和解决方法:
材料选择和处理不当: PCB板材的材料和处理方法可能会导致板子弯曲或翘起。例如,如果板材中含有过多的水分或者板材的厚度不均匀,就会导致板子弯曲或翘起。解决方法是选择质量稳定的板材,控制板材的水分含量,并确保板材的厚度均匀。
温度和湿度控制不当: PCB光板生产过程中,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可能会导致板子弯曲或翘起。例如,如果生产环境中温度变化较大或者湿度过高,就会导致板子弯曲或翘起。解决方法是控制生产环境的温度和湿度,确保生产环境的温度和湿度稳定。
生产工艺不合理: PCB光板生产工艺的不合理也可能导致板子弯曲或翘起。例如,如果加工过程中的压力不均匀,就会导致板子弯曲或翘起。解决方法是优化生产工艺,确保加工过程中的压力均匀,避免板子弯曲或翘起。
设备问题: PCB光板生产设备的问题也可能导致板子弯曲或翘起。例如,如果设备的压力或温度控制不准确,就会导致板子弯曲或翘起。解决方法是定期检查设备,确保设备的压力和温度控制准确。
运输和储存问题: PCB光板在运输和储存过程中也可能导致板子弯曲或翘起。例如,如果运输过程中受到震动或者储存环境不稳定,就会导致板子弯曲或翘起。解决方法是加强对PCB光板的运输和储存管理,确保板子没有受到损坏或变形。

综上所述,针对板子弯曲和翘起问题,需要从材料选择、生产工艺、设备控制、运输和储存等多个方面进行综合考虑和优化,以确保最终PCB质量和可靠性。
图二 补偿平衡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