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LINK v2下载器简单使用

楼主(2023-03-30):
前言

下载器类型有很多种,现在看到比较多的朋友都是使用STlink了,所以我也购买了ST LINK v2下载器进行学习使用。后来使用才发现这个下载器的功能特别强大,可以下载程序、调试程序、读取芯片数据,解除芯片读写保护等等,辅助软件用的是STM32 ST-LINK Utility。
1、驱动安装
1.1 驱动安装常规步骤

第一步:将ST-link通过usb T口线连接到电脑USB上,然后打开设备管理器可以看到是没有通用串行设备的,说明这个电脑一直没有安装过这个驱动。

第二步:打开下载器的资料文件夹(正点原子有提供),找到ST-LINK驱动文件,所在的文件夹双击dpinst_amd64.exe可执行文件,这个要根据自己电脑系统位数来选择的。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Anonymousgirls」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53944340/article/details/125656924

楼主:
第三步:默认点击下一页

楼主:
第四步:有的电脑安装过程中会提示这个,点击安装即可。

楼主:
第五步:这个驱动安装非常的简单,依次点击NEXT或者下一页即可。

楼主:
第六步:安装完成后查看是否成功安装ST-link驱动;设备管理器里查看:

楼主:
1.2 驱动失败解决方法

如果安装驱动出现黄色的叹号,说明安装失败了,如下图:
解决方法就是禁用电脑数字签名后,重新插拔ST-LINK,问题即可解决(如果不行,可以重新安装一遍驱动)。

楼主:
2、代码下载&调试

用 ST-LINK v2下载器给STM32F103ZE 战舰开发板下载程序和调试程序:

楼主:
2.1 代码下载
2.1.1 JTAG接法:

楼主:
2.1.2 SWD接法:

楼主:
下载器和开发板的接口对应接即可,如果不清楚,开发板的背面有丝印提示。

楼主:
如果下载提示No STLINK detected,驱动没有安装导致的。

楼主:
MDK配置:

1.选择stlink下载器

楼主:
2.点击settings 选择接口方式为SW模式,时钟频率不要选太快。

楼主:
3.添加烧写算法

楼主:
Reset and run可选可不选,不选时下载完程序要按复位键程序才会运行;勾选了程序下载完成后会自动运行。
在Programming Algorithm 窗口 选择芯片相应flash烧写算法。
战舰开发板是Cortex M3的芯片,容量是512k的,所以选择 512K的烧写算法,如果打开窗口时看到这个Programming Algorithm 窗口没有可选择的芯片,要检查看看是否已安装芯片所需的PACK包 Keil.STM32F1xx_DFP.2.2.0.pack。

楼主:
查看方法如下:

楼主:
只要是安装了是会如上图所示,看到对应的芯片型号,如果是没有安装则是空白的,找不到对应的芯片。
可以直接到软件资料里面双击Keil.STM32F1xx_DFP.2.2.0.pack 安装即可,安装时路径默认就行。

楼主:
上面的步骤都配置完后,点击确定回到主界面,可以选择性编译一下工程,当然不编译也没有问题,也可以直接点击下载按钮进行程序下载。

楼主:
下载完成后会提示一些信息提示完成下载。

注意:正版的STLINK下载器是没有供电能力的,开发板和下载器要独立供电才可以正常下载程序。

楼主:
2.2 代码调试

代码调试一般采取硬件仿真的方式进行调试:
点击魔术棒按钮进行设置,settings里面的参数和程序下载设置的是一样的,这里不赘述了。

楼主:
就是里面的时钟要选为系统时钟即可,不然看到运行的时间就不准。

楼主:
点击Debug按钮进入debug模式

楼主:
在线调试一般就是这些功能的使用,熟悉后就比较好用了。

楼主:
自己仿真时在这遇到一个bug,就是当你打了断点,而没有取消就退出则程序工程会有卡死现象,无法再正常关闭了,只能通过任务管理器进行强行关闭啦。所以这个是比较要留心的步骤。

楼主:
3、固件升级步骤

第一步:打开文件夹,双击这个可执行文件。

楼主:
第二步:点击Device Connect

楼主:
第三步:如果点击Device Connect 提示下面这个,那么可以尝试插拔一下stlink上的USB(断电再上电)再点击Device Connect 即可。

楼主:
第四步:再次点击Device Connect后就可以正常点击Yes按钮啦。

楼主:
第六步:稍等片刻就看到提示安装完成了:

楼主:
第七步:MDK里可以查看下载器的版本信息:

楼主:
4、常见问题排查

注意:下面这些问题都是能正常识别驱动的情况下的

1.提示No target connected,如下图:
原因就是板子没有独立供电导致的。

楼主:
2.提示ST-LINK USB communication error
提示这个,升级一下固件即可。

楼主:
3.提示下面的错误

楼主:
原因就是没有选对下载器的类型导致的,应该选如下图的下载器:

楼主:
5、总结

上面的内容是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案,希望可以帮助到广大的朋友们。

网友A(2024-02-05):
让PCB顶层和底层一样,将它们通过一些过孔(或通孔)连接

网友B:
需要将阻焊漆(阻焊油墨)覆盖在最外层的PCB设计布线上

网友C:
做多层板可将做好的两块双面板用特制的粘合剂“压合”起来

网友D:
清除与电镀动作都会在化学过程中完成

网友E:
将整个表面铺上一层薄薄的铜箔,并且把多余的部份给消除

网友F:
电容工作在额定的纹波电流下

网友G:
在孔璧内部作金属处理后,可以让内部的各层线路能够彼此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