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使用 STM32 ST-LINK Utility解除芯片的读保护

楼主:
STM32的芯片被读保护了,怎样也无法对芯片进行烧写程序。用STlink也无法对单片机开发板进行下载程序了,只需要用STM32 ST-LINK Utility这个工具来解除读保护即可。

楼主(2023-03-30):
1、将开发板和STlink下载器连接好
2、打开这个软件

楼主:
3、点击Target->Optiion Bytes…

楼主:
4、等级选择Level0,Flash sectors protection扇区保护都不选

楼主:
5、提示解除保护成功了

楼主:
6、现在再给开发板下载程序就可以啦

网友A(2024-02-05):
通过访问寄存器来控制I2C1工作时钟的开启。

网友B:
这种方法可以使散热体积和表面面积增大两倍多

网友C:
STM32芯片中有多个工作时钟源的外设很常见

网友D:
功率开关漏极(或集电极)

网友E:
CPU借助于APB总线访问相关寄存器达到对I2C1工作模块的控制

网友F:
ART2固定使用PCLK时钟,只有开启和关闭的问题,不存在其它时钟源选择

网友G:
控制模块的时钟仍然由外设时钟PCLK提供

网友H:
要把纹波电流平均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