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系列芯片被锁解决方法,借助stm32cubProgrammer,本例程是针对STM32wb55系列

楼主:
STM32WB55单片机 被锁解决步骤
第一步:BOOT0 IO口拉高  如下电路图所示:

楼主(2023-03-30):
跳冒短接VDD,BOOT0引脚,或者自己想办法接到3.3V电源上

楼主:
第二步:随意下载一个与本单片机对应的正常程序
通过STM32CubeProgrammer软件任意下载一程序即可,解锁程序

楼主:
2.1 如上图标识:

1 检查stlink Serial number

2 选中Stlink

3 点击Connect

2.2 点击connect 以后出现如下所示:

楼主:
出现SUccessfully 表明读成功

楼主:
点击Open file ->选择文件夹->Download以后出现以上表明下载成功

第三步:BOOT0 IO 3.3V去掉

   将第一步的跳冒去掉,重新上电,即完成对单片机的解锁

网友A(2024-02-05):
每个电容与纹波电流源的引线阻抗一样

网友B:
时间片轮的设计思想

网友C:
大大减小与其他引线之间的容性耦合

网友D:
硬件设计和软件设计本来就是鱼和熊掌的关系,两者不可兼得

网友E:
与电感和续流二极管相连

网友F:
结构化模块化的程序设计的思想,使最基本的要求

网友G:
确定好硬件原理图,硬件布线,最后才是软件的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