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keil 下如何使用printf

楼主(2023-03-30):
使用微库(平台式keil-MDK)

1、点击“魔术棒” Target标签下有个Use MicroLIB---勾选。

2、包含头文件:#include "stdio.h"

3、printf重定向,修改fputc()函数的内容~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SART_SendData(DEBUG_USART, (unsigned char) ch);

        while (!(DEBUG_USART->SR & USART_FLAG_TXE));

        return (ch);

}

  9. 这里的:USART_SendData(DEBUG_USART, (unsigned char) ch);

  10. while (!(DEBUG_USART->SR & USART_FLAG_TXE));

就是往串口发送一个字节的代码,修改相应的串口,初始化。

不使用微库(那么就要强调不使用半主机(no semihosting)模式)

1、在调用printf的文件中#include "stdio.h"

2、重写fputc,但需要先加点东西:
#include "stdio.h"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FILE __stdout;

FILE __stdin;

//int _sys_exit(int x)
void _sys_exit(int x)
{
        x = x;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 Place your implementation of fputc here */
  /* e.g.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USART */
  USART_SendData(Open_USART, (uint8_t) ch);
  /*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Open_USART, USART_FLAG_TC) == RESET){}

  return ch;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u011011827/article/details/119136359

网友A(2024-02-05):
整流器或功率开关管与每个电容端的连线长度和宽度都要一样

网友B:
不要根据不同的参数类型走不同的代码逻辑

网友C:
其他的信号和地要与这些高压引线和它的散热部分隔开

网友D:
每个Strategy交由Spring管理,并在构造后注册

网友E:
变压器隔离拓扑中,变压器有多少个绕组

网友F:
使用Optional简化if判空

网友G:
不同的代码逻辑就代表了不同的策略

网友H:
通过对判断条件取反,代码在逻辑表达上会更加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