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在IAR中如何使用printf函数

楼主(2023-03-30):
STM32使用printf函数给串口打印信息的执行步骤为:
1.重定向printf函数

给uart.c文件中增加如下函数: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SART_SendData(USART2, (unsigned char) ch);// USART1 可以换成 USART2 等

  while (!(USART2->SR & USART_FLAG_TXE));

  return (ch);

}

2.增加头文件stdio

#include "stdio.h"

3.添加宏

在IAR中使用printf应在Options->C/C++Compler->Preprocessor中的Defined中添加_DLIB_FILE_DESCRIPTOR。

以前在变成调试的时候,一直不知道\r和\n有什么区别,觉得差不多,今天使用的时候就被坑了一把。

这里首先要理解:\n是换行,就是光标移动到下一行,\r是讲光标移动到本行的开始处。

printf("hello %d\r\n",NoPressKeyTime);这样就可以在串口软件上自动换行了。

网友A:
哈哈,慢慢的都会用了,之前开发有很多含义都是不理解的

网友B:
正常来说重定义还需要开启microlib的,如果在keil下开发

网友C:
重定义的目的是做啥其实我很不理解,是为了快速发送log么?

网友D:
有很多时候重定义都容易出问题的,不是配置问题,就是忘记开lib

网友E:
正常\r\n一起用准没错

网友F:
直接用\n不行吗?

网友G:
串口助手也可以自己设置自动换行的

网友H:
IAR调试是不是还比keil麻烦一点啊?

网友I:
感觉如果要是用keil的话好像还得把microlib打开,和IAR还不太一样

网友J:
对啊,\r\n是这么用的

网友K:
这种定义完事儿,是直接用printf是吧,那我要串口3也重定义了,名字也要叫printf

网友L(2023-05-05):
\r\n是这么用的

网友M:
慢慢的都会用了

网友N:
之前开发有很多含义都是不理解的

网友O:
重定义的目的是做啥其实我很不理解

网友P:
是为了快速发送log么?

网友Q:
有很多时候重定义都容易出问题的,不是配置问题,就是忘记开lib了

网友R:
这种定义完事儿,是直接用printf是吧,那我要串口3也重定义了,名字也要叫printf?

网友S:
IAR是真的用不太习惯。

网友T(2024-06-01):
PCB的制造过程由玻璃环氧树脂(Glass Epoxy)或类似材质制成的PCB“基板”开始

网友U:
传送交流信号的引线要尽可能短且宽

网友V:
引线上的电压降比较大

网友W:
PCB也会使电源工作不稳定

网友X:
这些交流电流的峰值有可能是连续输入或输出直流电流的2~5倍

网友Y:
负片转印(Subtractive transfer)的方式将设计好的PCB线路板的线路底片“印刷”在金属导体上。

网友Z:
输出滤波电容存储来自输出整流器的高频能量

网友AA:
光绘出零件间联机的PCB设计布线

网友AB:
功率开关管交流电流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