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IAR使用标准库函数中的printf

楼主(2023-03-31):
IAR 中 printf() 会默认输出到 Terminal I/O 窗口中。Terminal I/O 的使用方法是,在 Debug 模式下,点击“View-Terminal I/O”。

但是,我们也可以自定义 printf() 函数,让其输出到 UART 或 LCD。
为了输出到 UART 等其他设备中,我们需要做两件“大事”。
1.修改工程配置参数;
2.编写移植代码。

1.修改工程配置参数
要将 printf() 输出到其他设备中,需要在工程配置中将 "General Operations-Library Configuration-Library" 设置为 "Full DLIB",否则无法编译通过。再将 "General Operations-Library Options-Printf formatter" 设置为 "Full" 否则堆栈会溢出。

2.编写移植代码
只要在需要调用 printf() 的程序中包含类似下列代码即可:

#ifdef __GNUC__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
#else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endif

PUTCHAR_PROTOTYPE
{
    /**
     * 自定义代码,示例如下:
     */
    USART_SendData(USART1, (u8) ch);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
    }
    /**
     * 自定义代码结束
     */
    return ch;
}

以上代码会根据编译环境选择合适的函数名。别忘记在使用其他设备进行标准格式化输出之前,先对该设备进行初始化。从其他设备读入字符数据所用的 scanf() 的配置方式与 printf() 类似。参考 IAR 的 stdio.h 文件,我们可以对其他 标准 IO 函数 进行自定义配置。

网友A:
rintf函数用于将参数输出到标准输出,在IAR中使用printf函数需要先引入stdio.h头文件

网友B:
在代码中需要调用printf函数的地方直接使用printf即可,就像使用其他函数一样。

网友C:
iar中怎么设置使用printf函数

网友D:
STM32在IAR中如何使用printf函数

网友E:
重定向printf函数

网友F:
如何在IAR 上实现Printf 打印调试信息

网友G(2023-07-06):
iar里也要重定向吧

网友H(2023-12-30):
对称性结构,脉冲变压器原边是两个对称线圈,两只开关管接成对称关系,轮流通断,工作过程类似于线性放大电路中的乙类推挽功率放大器

网友I:
当需要将单个模块板安装在另一个PCB的顶部

网友J:
A、B组分先分别用手动或机械进行充分搅拌,让A、B灌封料充分融合

网友K:
这时候共模电流会被衰减

网友L:
由于铜更难以磨削并且可能导致钻头断裂,

网友M:
前模块电源灌封时用的最多的是加成型有机灌封硅胶

网友N:
相反电感量小其阻碍能力也小,它在电路当中抑制的是共模信号

网友O:
在动态测试中,电源的负载能力是最主要的测试参数

网友P:
给电源加上额定电压,记录输出电流和电压值

网友Q:
这些半孔就是我们所说的邮票孔焊盘